单片机计数器,里边的THO如何确定啊?

楼主(2020-12-01):
TH0为什么等于0xff?TH0等于其他时候灯却不亮起来,求大佬解答疑惑

网友A:
这是利用T0作计数器用,当T0计数到9时,重新计数,要发生T0计数溢出,只有当0xffff+1时溢出,如果你换成其它数,如0xefff,那么要计4096次才会有变化,但你可能只按了不到10次按键,就认为它不变化了

网友B:
TH0+TL0=65535,P34触发一下就溢出了.灵敏度高吧.我试过把TL0改为0xfo,要按好几下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0+TL0=65535,P34触发一下就溢出了.灵敏度高吧.我试过把TL0改为0xfo,要按好几下按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利用T0作计数器用,当T0计数到9时,重新计数,要发生T0计数溢出,只有当0xffff+1时溢出,如果你换成其 ...

谢谢 大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