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的555+74ls194八路循环彩灯电路

楼主:
3 循环彩灯控制电路设计
3.1 主要技术指标
设计电路产生脉冲信号,通过两片四位移位寄存器级联起来去控制八个发光二极管,利用移位功能实现八个灯从左到右依次点亮,各2秒,共十六秒;接下来八个灯从右到左依次熄灭各两秒,共十六秒;利用置数和清零功能实现最后八个灯同时闪烁八次,也是十六秒。共48秒。
3.2 方案论证及选择
脉冲信号选择555定时器组成的多谐振荡器产生占空比为50%的所需频率的方波;八个发光二极管按题设的要求可用74ls194的左移、右移、置数和清零功能实现;最后在发光二极管的亮灯要求上,利用74ls192的计数功能实现,达到亮灯方式之间的切换与循环。
3.3 系统组成框图
图3-1 循环彩灯系统框图

3.4 单元电路设计及说明
3.4.1 脉冲发生器设计
脉冲发生器:运用555定时器,由电容冲放电的关系控制波形,左侧滑动变阻器功能为调节波形的占空比,此处须占空比为50%,所以滑动变阻器调到中间即可。电容、电阻与冲放电完成的时间关系:t(充电)≈0.7R3*C2 ; t(放电)≈0.7R5*C2。
图3-2脉冲发生器
3.4.2 彩灯功能控制器设计
彩灯功能控制器:利用两片74ls192计数器的计数器与清零功能,控制四位移位寄存器74ls194的右移、左移、置数控制位S0、S1高低电平的转换,每八次脉冲为一个周期,当第一片计数器记满八次脉冲后,对本芯片进行清零,并给右边计数器一个脉冲,进行一次计数;当第二片计数器得到三次上升沿脉冲时,对第二个芯片清零以循环之前的功能。实现题目要求中彩灯的循环闪烁。
图3-3彩灯功能控制器
3.4.3 彩灯亮灭控制器设计
彩灯亮灭控制器:利用74ls194通过左右移位、置数和清零功能,实现LED灯从右至左点亮、从左至右熄灭、全闪八次的功能。
图3-4彩灯亮灭控制器
3.4.4 彩灯发生器设计
彩灯发生器:利用八个led灯来实现循环彩灯效果。
图3-5彩灯发生器

3.5 总体电路图
示波器仅为检测输出波形所用,可移除。
图3-6循环彩灯控制电路
3.6 调试过程及仿真结果3.6.1 仿真条件
3.6.2 仿真结果
当接通电源(开始运行仿真)后,八个 led 灯会按时间顺序,按三种不同功能,依次按每隔一秒点亮led,并亮一秒时长。
图3-7电路设计仿真结果截图
3.7 主要元件清单
表3-1元件清单表
元件
个数
555发生器
1个
电阻
3个
电容
2个
74LS192D
2个
7406N
4个
7432N
4个
7408J
4个
74194N
2个
LED灯
8个

3.8 小结
通过这次的电路设计对555定时计数器、74LS192D、7406N、7432N、7408J、74194N等元件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在刚开始设计电路时,遇到了许多困难,在中期时不断巩固数字电路书籍的知识,并网上不断查阅相关资料;后来再对每一步设计都进行推理,并与老师通过一些交流探讨之后,对此电路设计的整体思路更为明晰。这道题设计之后,感觉自己对数字电路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在自己的知识储备中对于数字电路的设计也更加有了思路。

网友A(2021-06-06):
亮四下  怎么改

网友B:
十路循环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C:
第二次循环只亮七个灯啊

网友D(2022-06-23):
引用 网友C:
第二次循环只亮七个灯啊

这个真的可以亮吗,我仿真一个都不亮

网友E:
跟着图连实现不了

网友F:
楼上 这是我实现的效果

网友G(2022-12-25):
引用 网友F:
楼上 这是我实现的效果

我把led换成小灯泡也跟你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上 这是我实现的效果

我跟你一样的情况,你知道该怎么解决吗

网友H(2023-05-09):
为什么我的一个也不亮啊

网友I:
我的也不亮

网友I:
这个时间该怎么改

网友J(2023-06-14):
想知道原理

网友J:
具体怎么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