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分离式pid电炉温度控制系统,制作这个要学哪些东西?

楼主(2020-12-01):
(无正文)

网友A:
仪器专业学生,我们的pid是自动控制原理课学的,其他电路数模电电路传感器什么的感觉大佬你应该会,在simulink学学pid调参应该就行

网友B:
涉及到PID,温度传感器,加热方式,单片机或者PLC。再加上温度显示和按键设置。

网友C:
可以是硬件PID,或软件PID,也就是比例,积分,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