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连上电脑能正常运行,断开连接就无反应

楼主(2020-12-02):
(无正文)

网友A:
电脑供电?断开没电?看不懂啥问题

网友B:
这个情况多数是供电问题.

网友C:
电源或者地线问题。没啥问题。

网友D:
看一下单片机支持多少伏电压

网友E:
单片机短路了

网友F:
如果连上电脑没问题,那么只有电源部分有问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电源无法持续输出(没电、报废或断电)
2.如果有稳压电路有可能那个部分出问题了
3.电源电压与基准电压不同
解决方法:检查电源电路有没有问题,并且把电源电路重新安装,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G:
跟沙发一样,没看明白什么楼主的问题,你是电脑usb供电正常,另外接电源不正常吗?还是仿真呢?

网友H:
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I:
查看供电问题,一般是供电的问题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