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的基本参数和引脚功能

楼主(2020-12-02):
28X64显示分辨率为128×64,内置8192个16*16点汉字,和128个16*8点ASCII字符集。利用该模块灵活的接口方式和简单、方便的操作指令。可以显示8×4行16×16点阵的汉字。也可完成图形显示。低电压低功耗是其又一显著特点。由该模块构成的液晶显示方案与同类型的图形点阵液晶显示模块相比,不论硬件电路结构或显示程序都要简洁得多,且该模块的价格也略低于相同点阵的图形液晶模块。
lcd12864基本特性参数
(1)低电源电压(VDD:+3.0--+5.5V)
(2)显示分辨率:128×64点
(3)内置汉字字库,提供8192个16×16点阵汉字(简繁体可选)
(4)内置128个16×8点阵字符
(5)2MHZ时钟频率
(6)显示方式:STN、半透、正显
(7)驱动方式:1/32DUTY,1/5BIAS
(8)视角方向:6点
(9)背光方式:侧部高亮白色LED,功耗仅为普通LED的1/5—1/10
(10)通讯方式:串行、并口可选
(11)内置DC-DC转换电路,无需外加负压
(12)无需片选信号,简化软件设计
(13)工作温度:0℃-+55℃,存储温度:-20℃-+60℃
lcd12864引脚图及功能
lcd12864中文资料汇总(12864引脚说明及功能_特性参数及驱动程序分享)
1VSS-模块的电源地
2VDD-模块的电源正端
3V0-LCD驱动电压输入端
4RS(CS)H/L并行的指令/数据选择信号;串行的片选信号
5R/W(SID)H/L并行的读写选择信号;串行的数据口
6E(CLK)H/L并行的使能信号;串行的同步时钟
7DB0H/L数据0
8DB1H/L数据1
9DB2H/L数据2
10DB3H/L数据3
11DB4H/L数据4
12DB5H/L数据5
13DB6H/L数据6
14DB7H/L数据7
15PSBH/L并/串行接口选择:H-并行;L-串行
16NC空脚
17/RETH/L复位低电平有效
18NC空脚
19LED_A(LED+5V)背光源正极
20LED_K(LED-OV)背光源和负极
控制器接口信号说明
1、RS,R/W的配合选择决定控制界面的4种模式:
2、E信号

●忙标志:BFBF标志提供内部工作情况.BF=1表示模块在进行内部操作,此时模块不接受外部指令和数据.BF=0时,模块为准备状态,随时可接受外部指令和数据。利用STATUSRD指令,可以将BF读到DB7总线,从而检验模块之工作状态。
●字型产生ROM(CGROM)字型产生ROM(CGROM)提供8192个此触发器是用于模块屏幕显示开和关的控制。DFF=1为开显示(DISPLAYON),DDRAM的内容就显示在屏幕上,DFF=0为关显示(DISPLAYOFF)。DFF的状态是指令DISPLAYON/OFF和RST信号控制的。
●显示数据RAM(DDRAM)模块内部显示数据RAM提供64×2个位元组的空间,最多可控制4行16字(64个字)的中文字型显示,当写入显示数据RAM时,可分别显示CGROM与CGRAM的字型;此模块可显示三种字型,分别是半角英数字型(16*8)、CGRAM字型及CGROM的中文字型,三种字型的选择,由在DDRAM中写入的编码选择,在0000H—0006H的编码中(其代码分别是0000、0002、0004、0006共4个)将选择CGRAM的自定义字型,02H—7FH的编码中将选择半角英数字的字型,至于A1以上的编码将自动的结合下一个位元组,组成两个位元组的编码形成中文字型的编码BIG5(A140—D75F),GB(A1A0-F7FFH)。
●字型产生RAM(CGRAM)字型产生RAM提供图象定义(造字)功能,可以提供四组16×16点的自定义图象空间,使用者可以将内部字型没有提供的图象字型自行定义到CGRAM中,便可和CGROM中的定义一样地通过DDRAM显示在屏幕中。
●地址计数器AC地址计数器是用来贮存DDRAM/CGRAM之一的地址,它可由设定指令暂存器来改变,之后只要读取或是写入DDRAM/CGRAM的值时,地址计数器的值就会自动加一,当RS为“0”时而R/W为“1”时,地址计数器的值会被读取到DB6——DB0中。
光标/闪烁控制电路
此模块提供硬体光标及闪烁控制电路,由地址计数器的值来指定DDRAM中的光标或闪烁位置。
lcd12864指令说明
备注:当IC1在接受指令前,微处理器必须先确认其内部处于非忙碌状态,即读取BF标志时,BF需为零,方可接受新的指令;如果在送出一个指令前并不检查BF标志,那么在前一个指令和这个指令中间必须延长一段较长的时间,即是等待前一个指令确实执行完成。

网友A:
鸡肋文。LCD12864是个统称,详细规格可以写一本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