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控制220V灯泡

楼主(2020-12-02):
用单片机控制负载220伏灯泡,目前中间只用了一个继电器,在调试控制灯泡亮度时灯泡持续闪烁,请问要通过什么样的元器件连接继电器使灯泡亮度的调节稳定。

网友A:
用一个可控硅开斩波处理,就可以

网友B:
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好一些

楼主:
不会设计电路,不清楚怎么接

网友C:
这种交流控制最好用双向可控硅,另外继电器工作频率也比较低,不适合配合单片种这种做PWM的。

网友D:
用双向晶闸管吧

网友E:
继电器吸合时,检查灯泡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检查继电器触点是否接触不良。如果继电器问题,更换继电器。如果继电器没问题,检查你的电路和程序!

网友F:
可控硅或者固态继电器,机械的太慢了

网友G:
参照这个看下

网友H:
普通继电器是机械的不仅速度不够这样操也容易坏,可用晶闸管(可控硅)。
最好加个过零保护或直接用带过零检测的光耦。

网友I:
一般都是过零检测配合可控硅来调光。

网友J:
用我这个看看,图上面是市电过零信号采集,只采一个过零半周信号,另外一个半周信号,由单片机根据采集的过零信号计算得出。图下半部分为单片机输出,控制一个光耦,让可控硅移相导通。

网友K:
用晶闸管吧

网友L:
继电器决定不行,用固太继电器应可以

网友M:
可控硅晶闸管,固态都可以

网友N:
一般简单的就是采用三极管来驱动小型继电器。如果你考虑调节灯的亮度的话采用继电器是非常不适合的方法,建议采用双向可控硅来控制电路。具体的控制电路可以去网上查资料,百度一下很多的原理图也不难,就算是新手都可以搞定。注意由于涉及到220V市电,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J:
如果你灯泡功率不大,就几百瓦的话,又不想用可控硅,你不如把220V市用二极管整流成直流供给灯泡,在灯泡回路中,用一个耐压500V以上的三极管,单片机输出pwm脉宽控制三极管的导通,调整脉宽大小,灯泡也就能亮暗了

网友O:
不会设计电路直接买调光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