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C0832示波器(程序仿真)运放滤波放大

楼主(2020-12-02):
仿真图:

系统功能设计框图
该系统采用单片机作为数据处理及控制核心,由单片机完成人机界面、系统控制、信号的采集分析以及信号的处理和变换,采用按键输入,利用虚拟示波器显示波形的方案。将设计任务分解为按键电路、输出转换电路等模块。图3-1为系统的总体框图。

图3-1 总体方框图

3、系统设计原理图
4.1 单片机最小系统的设计
AT89C51是片内有ROM/EPROM的单片机,因此,这种芯片构成的最小系统简单﹑可靠。用AT89C51单片机构成最小应用系统时,只要将单片机接上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即可,如图89C51单片机最小系统所示。由于集成度的限制,最小应用系统只能用作一些小型的控制单元。其应用特点:
(1)有可供用户使用的大量I/O口线。
(2)内部存储器容量有限。
(3)应用系统开发具有特殊性。
标准的51为8K程序空间,128字节的RAM,32条端口,5个中断,2个定时/计数器,12个时钟周期执行一条基本指令,最长的除法为48个周期。
图4-1 AT89C51单片机最小系统
4.2运算放大器电路
本系统的放大电路如图4-2所示:
图4-2运算放大器电路
4.3 波形产生原理及模块设计
波形产生的原理:
1、内存中首先存储波形的数字量值数组TABLE;
2、51单片机读取数组中的值,送入D/A转换器;
3、D/A转换器将输入的数字值转换成模拟量输出;
4、D/A输出的模拟电流量通过运放转换成电压量输出。
由单片机采用编程方法产生四种波形、通过DA转换模块DAC0832在进过滤波放大之后输出。其电路图4-3如下:

      图4-3波形产生电路

4.4控制系统设计电路图
图4-4 系统设计电路图

4、程序设计流程图

图5-1 程序设计流程图

5、系统仿真
将keil5编译产生的hex文件加载到仿真软件的单片机里后,单击仿真界面左下方的开始按扭,仿真就开始了。具体仿真过程如下:
(1)f=50HZ正弦波的调试结果
图6-1 正弦波的调试结果
(2)f=50HZ方波的调试结果
图6-2 方波的调试结果
(3)f=50HZ三角波的调试结果
图6-3 三角波的调试结果

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z XBYTE[0x7fff]//dac0832总线地址

//1602LCD相关
sbit RS = P3^0;   //定义端口
sbit EN = P3^1;
//按键定义
sbit key1 = P3^2;
sbit key2 = P3^3;
sbit key3 = P3^4;
sbit key4 = P3^5;
uchar mode = 0;//输出波形的模式
uchar LCDFlag;//LCD更新显示标志
uchar LCDbuf[16];//LCD显示缓存
uchar TIMER_H;//给计数器的值
uchar TIMER_L;
int Fre10X = 200;//当前频率的10的倍数     此时为20.0hz
uchar CurStal = 1;//步进档位1=0.1x 10=1x 100=10x
uchar code WaveInfo[3][15] = {"Sine Wave     ",//显示当前波形类型
                                    "Triangle Wave ",
                                    "Square Wave   "};
uchar i = 0;
//方波
uchar code Squaretab[64] = {0, 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
//sin波
uchar code Sinetab[256] = {
                    0x80,0x83,0x86,0x89,0x8d,0x90,0x93,0x96,0x99,0x9c,0x9f,0xa2,
                                        0xa5,0xa8,0xab,0xae,0xb1,0xb4,0xb7,0xba,0xbc,0xbf,0xc2,0xc5,
                                        0xc7,0xca,0xcc,0xcf,0xd1,0xd4,0xd6,0xd8,0xda,0xdd,0xdf,0xe1,
                                        0xe3,0xe5,0xe7,0xe9,0xea,0xec,0xee,0xef,0xf1,0xf2,0xf4,0xf5,
                                        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d,0xfe,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d,
                                        0xfd,0xfc,0xfb,0xfa,0xf9,0xf8,0xf7,0xf6,0xf5,0xf4,0xf2,0xf1,
                                        0xef,0xee,0xec,0xea,0xe9,0xe7,0xe5,0xe3,0xe1,0xde,0xdd,0xda,
                                        0xd8,0xd6,0xd4,0xd1,0xcf,0xcc,0xca,0xc7,0xc5,0xc2,0xbf,0xbc,
                                        0xba,0xb7,0xb4,0xb1,0xae,0xab,0xa8,0xa5,0xa2,0x9f,0x9c,0x99,
                                        0x96,0x93,0x90,0x8d,0x89,0x86,0x83,0x80,0x80,0x7c,0x79,0x76,
                                        0x72,0x6f,0x6c,0x69,0x66,0x63,0x60,0x5d,0x5a,0x57,0x55,0x51,
                                        0x4e,0x4c,0x48,0x45,0x43,0x40,0x3d,0x3a,0x38,0x35,0x33,0x30,
                                        0x2e,0x2b,0x29,0x27,0x25,0x22,0x20,0x1e,0x1c,0x1a,0x18,0x16,
                                        0x15,0x13,0x11,0x10,0x0e,0x0d,0x0b,0x0a,0x09,0x08,0x07,0x06,
                                        0x05,0x04,0x03,0x02,0x02,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2,0x03,0x04,0x05,
                                        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d,0x0e,0x10,0x11,0x13,0x15,
                                        0x16,0x18,0x1a,0x1c,0x1e,0x20,0x22,0x25,0x27,0x29,0x2b,0x2e,
                                        0x30,0x33,0x35,0x38,0x3a,0x3d,0x40,0x43,0x45,0x48,0x4c,0x4e,
                                        0x51,0x55,0x57,0x5a,0x5d,0x60,0x63,0x66 ,0x69,0x6c,0x6f,0x72,
                                        0x76,0x79,0x7c,0x80 };
//三角
uchar code Triangletab[64] = {
  0,  8, 16, 24, 32, 40, 48, 56,
64, 72, 80, 88, 96,104,112,120,
128,136,144,152,160,168,176,184,
192,200,208,216,224,232,240,248,

248,240,232,224,216,208,200,192,
184,176,168,160,152,144,136,128,
120,112,104, 96, 88, 80, 72, 64,
56, 48, 40, 32, 24, 16, 8, 0};
//锯齿
uchar code juchi[64] = {
0,4,8,12,16,20,24,28,32,36,40,45,49,53,57,61,65,69,73,77,81,85,89,93,97,101,105,109,113,117,121,125,130,134,138,142,
146,150,154,158,162,166,170,174,178,182,186,190,194,198,202,206,210,215,219,223,227,231,235,239,243,247,251,255
};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2x(uchar t)
{
    while(--t);
}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写入命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RS = 0;
    EN = 1;
    P1 = com;   //送入数据
    DelayUs2x(200);
    EN = 0;
    DelayUs2x(500);  //延时等待LCD处理数据
}
//              写入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RS = 1;
    EN = 1;
    P1 = Data;  //送入数据
    DelayUs2x(200);
    EN = 0;
    DelayUs2x(500);   //延时等待LCD处理数据
}
//                清屏函数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x, uchar y, uchar *s)
{
    if(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s)
         {
        LCD_Write_Data(*s);
        s++;
         }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在LCD指定位置显示光标
**************************************************/
void LCD_Cursor_Dis(uchar x, uchar y)
{
    if(y == 0)              //LCD第一行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LCD第二行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Com(0x0F);  //光标显示开
    DelayUs2x(4);         //延时越40us
}
/**************************************************
   关闭光标
**************************************************/
void LCD_Close_Cursor()
{
    LCD_Write_Com(0x0C);  //光标显示关
    DelayUs2x(4);         //延时越40us
}

void keyscanf()         //按键扫描
{
    uint temp;
        if(key1 == 0)//模式选择
        {
                mode++;
        LCDFlag = 1;
                if(mode == 4)
                        mode = 0;
                while(!key1);
        }
        if(key2 == 0)//增加
        {
                if((Fre10X + CurStal) < 501)
        {
                        Fre10X = Fre10X + CurStal;
            temp = (unsigned long)10000000 / 64 / Fre10X;
            TIMER_H = (65535 - temp) / 256;
            TIMER_L = (65535 - temp) % 256;
        }
        LCDFlag = 1;
                while(!key2);
        }
        if(key3 == 0)
        {
        if((Fre10X - (int)CurStal) > 1)
        {
                        Fre10X = Fre10X - CurStal;
            temp = (unsigned long)10000000 / 64 / Fre10X;
            TIMER_H = (65535 - temp) / 256;
            TIMER_L = (65535 - temp) % 256;
        }
        LCDFlag = 1;
                while(!key3);
        }
        if(key4 == 0)
        {
            switch(CurStal)//调整步进档位
        {
                case 1:        CurStal = 10;
                                break;
                case 10: CurStal = 100;
                                break;
                        case 100: CurStal = 1;
                                break;
        }
        LCDFlag = 1;
                while(!key4);
        }
}

void init_time()
{
        EA = 1; //开中断
        ET0 = 1;
        TMOD = 0X01; //初始化
        TR0 = 1; //开定时器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 = TIMER_H;
    TL0 = TIMER_L;
        switch(mode)
        {
        case 0://正弦显示
                        dz = Sinetab[i];
                        i = i + 4;
                break;
        case 1://三角显示
                        dz = Triangletab[i];
                        i = (i + 1) % 64;
                break;
        case 2://方波显示
                        dz = Squaretab[i];
                        i = (i + 1) % 64;
                break;
                case 3://锯齿波显示
                        dz = juchi[i];
                        i = (i + 1) % 64;
                break;
        }
}
void main()
{
    uint temp;
    init_time();  //定时器初始化调用
    mode = 1;
    temp = (unsigned long)10000000 / 64 / Fre10X;
    TIMER_H = (65535 - temp) / 256;
    TIMER_L = (65535 - temp) % 256;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CDFlag = 1;     //将液晶需要刷新标志置1
        while(1)
        {
        keyscanf();  //按键一直扫描
        if(LCDFlag)
        {
            LCD_Write_String(0, 0, WaveInfo[mode]);//显示当期选择的波形
            LCDbuf[0] = Fre10X / 100 + 0x30;    //显示当前的频率
            LCDbuf[1] = Fre10X / 10 % 10 + 0x30;  //
            LCDbuf[2] = '.';                //
            LCDbuf[3] = Fre10X % 10 + 0x30;     //
            LCDbuf[4] = 'H';                //
            LCDbuf[5] = 'z';               //
            LCDbuf[6] = 0;                 //
            LCD_Write_String(0, 1, LCDbuf);//
            switch(CurStal)//显示当前选择的步进档位
            {
                case 1:  LCD_Write_String(8, 1, "+- 0.1Hz");
                                        break;
                case 10: LCD_Write_String(8, 1, "+-   1Hz");
                                        break;
                case 100:LCD_Write_String(8, 1, "+-  10Hz");
                                        break;
            }
            LCDFlag = 0;
        }
        }
}

网友A:
这个不是示波器而是信号发生器,程序在本坛里有疑似抄都不会。

网友B:
下载卡了一下分没了 资料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