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S1237库函数程序分享

楼主(2020-12-02):
  1. #include "stm32f10x.h"
  2. #include "uart.h"
  3. #include "cs1237.h"

// 程序运行在STM32F103系列 主频72MHz
// CS1237程序要注意的两个时序问题:
// 1.CLK拉低以后 要等待300ms OUT引脚才会自动变低
// 2.CLK的时钟频率最大是1.1Mhz 所以CLK=1和CLK=0之间 要加入至少0.5us的延时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int32_t temp;

        USART1_Init(); // 初始化串口1 波特率9600
        CS1237_Init_JX();
        delay_ms(300);
        CS1237_Config();
        delay_ms(100);
        USART1_Send_byte(Read_Config());

  while (1)
  {
                delay_ms(1000);
                temp = Read_CS1237();//读取CS1237的数据
                printf("%d\r\n", temp);// 把读取到的数据发送到串口
  }
}

  1. #include "cs1237.h"
  2. #include "uart.h"

//OUT引脚输入输出 方向设置  PA3
#define OUT_IN()  {GPIOA->CRL&=0XFFFF0FFF;GPIOA->CRL|=8<<12;}
#define OUT_OUT() {GPIOA->CRL&=0XFFFF0FFF;GPIOA->CRL|=3<<12;}

// PA2-----CLK
// PA3-----OUT

void Delay1us(void)
{
        __IO uint32_t t=5;

        while(t--);
}

void Delay1ms(void)
{
        __IO uint32_t t=8000;

        while(t--);
}

void delay_ms(__IO uint16_t ms)
{
        do{
                Delay1ms();
        }while(ms--);
}

// 初始化PA2 PA3
// PA2-----CLK
// PA3-----OUT
void CS1237_Init_JX(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PA2 ----- CLK  设置为输出
        // PA3 ----- OUT  设置为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拉高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 OUT拉高
}

//配置CS1237芯片
void CS1237_Config(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int count_i=0;//溢出计时器

        dat = 0X0C;   //芯片地配置 内部REF 输出40HZ PGA=128 通道A 0X1C
        OUT_OU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OUT引脚拉高
        OUT_IN();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时钟拉低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3)==1) //等待CS237准备好
        {
                delay_ms(1);
                count_i++;
                if(count_i > 300)
                {
                        OUT_OU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 OUT引脚拉高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引脚拉高
                        return;//超时,则直接退出程序
                }
        }
        for(i=0;i<29;i++)// 1 - 29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
        }
        OUT_OU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Delay1us();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Delay1us();//3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Delay1us();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Delay1us();//3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Delay1us();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Delay1us();//32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Delay1us();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Delay1us();//33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Delay1us();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Delay1us();//34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Delay1us();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Delay1us();//35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Delay1us();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Delay1us();//36
        //37     写入了0x65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

        for(i=0;i<8;i++)// 38 - 45个脉冲了,写8位数据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if(dat&0x8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OUT = 1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dat <<= 1;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OUT = 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
}

// 读取芯片的配置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_Config(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0;//读取到的数据
        unsigned char count_i=0;//溢出计时器
//        unsigned char k=0,j=0;//中间变量

        OUT_OU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OUT引脚拉高
        OUT_IN();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时钟拉低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3)==1)//等待芯片准备好数据
        {
                delay_ms(1);
                count_i++;
                if(count_i > 300)
                {
                        OUT_OU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 OUT=1;
                        return 1;//超时,则直接退出程序
                }
        }

        for(i=0;i<29;i++)// 产生第1到29个时钟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
        }

        OUT_OU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 这是第30个时钟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 这是第31个时钟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32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33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34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35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36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37     写入0x56 即读命令

        dat=0;
        OUT_IN();
        for(i=0;i<8;i++)// 第38 - 45个脉冲了,读取数据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
                dat <<= 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3)==1)
                        dat++;
        }

        //第46个脉冲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

        OUT_OU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OUT引脚拉高

        return dat;
}

//读取ADC数据,返回的是一个有符号数据
int32_t Read_CS1237(void)
{
        unsigned char i;
        uint32_t dat=0;//读取到的数据
        unsigned char count_i=0;//溢出计时器
        int32_t temp;

        OUT_OU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OUT引脚拉高
        OUT_IN();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时钟拉低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3)==1)//等待芯片准备好数据
        {
                delay_ms(1);
                count_i++;
                if(count_i > 300)
                {
                        OUT_OU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 OUT=1;
                        return 1;//超时,则直接退出程序
                }
        }

        dat=0;
        for(i=0;i<24;i++)//获取24位有效转换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dat <<= 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3)==1)
                        dat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
        }

        for(i=0;i<3;i++)//接着前面的时钟 再来3个时钟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1;
                Delay1us();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LK=0;
                Delay1us();
        }

        OUT_OU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 OUT = 1;

        if(dat&0x00800000)// 判断是负数 最高位24位是符号位
        {
                temp=-(((~dat)&0x007FFFFF) + 1);// 补码变源码
        }
        else
                temp=dat; // 正数的补码就是源码

        return temp;
}

网友A(2021-04-05):
1、读取芯片的配置数据,这个函数其实是可以不用调用的是吧?
2、您这个被测试信号很小?要不然增益怎么设定为128?如果我测试的信号为1-5V,基准源为5V,是否在这基础上设为1就可以了?有其它需要改动的吗?

网友A:
接上贴:
3、这个代码测试可用吗?在int32_t Read_CS1237(void)中,                if(count_i > 300)这个判断总是为假,进不了时钟和数据IO操作代码。因为count_i是8位的unsigned char,计数不可能超过256呀。

盼回复。感谢 分享

楼主(2021-07-15):
引用 网友A:
接上贴:
3、这个代码测试可用吗?在int32_t Read_CS1237(void)中,                if(count_i > 300)这个判断总是为假 ...

就直接初始化IO口,然后在调用读取函数,用个变量去存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贴:
3、这个代码测试可用吗?在int32_t Read_CS1237(void)中,                if(count_i > 300)这个判断总是为假 ...

前面看了下这个问题,这个你只需要把count_i给改成unsigned in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读取芯片的配置数据,这个函数其实是可以不用调用的是吧?
2、您这个被测试信号很小?要不然增益怎么设 ...

读取和配置数据看情况,一般多是默认的,所以可以不用,被测信号的话我用的是电子秤,一般来说信号还是变化很大的

网友B(2021-08-18):
感谢分享,验证过的外设驱动很有用,可以节省项目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