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怎么把这个代码转换成oled显示

楼主(2020-12-02):
//LCD显示DS18B20测温结果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_nop_();延时函数

sbit  DQ=P3^7;                  //温度传感器信号传输位
sbit RS=P0^5;
sbit RW=P0^6;
sbit E=P0^7;                   //LCD从P0口读写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ditab[16]={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温度小数部分查表
unsigned char data temp_data[2]={0x00,0x00};               // 读出温度暂存
unsigned char data display[5]={0x00,0x00,0x00,0x00,0x00};  //显示单元数据,共4个数据,一个运算暂存display[4]
unsigned char data lcd[]="Temp: 000.0";

//函数名:delay
//函数功能:实现软件延时
//形式参数:无符号整型变量i,控制空循环的循环次数
//返回值:无
//11u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18B20复位函数********/
void ow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while(presence)
   {
   DQ=1;_nop_();_nop_();
   DQ=0;
   delay(50);   // 550us
   DQ=1;
   delay(6);    // 66us
   presence=DQ; // presence=0,继续下一步
   }
  delay(45);    //延时500us
  presence=~DQ;
  }
DQ=1;
}

/***18B20写命令函数***/
//向1-WIRE总线写一字节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
{ unsigned char i;
  for (i=8; i>0; i--)
        { DQ=1;_nop_();_nop_();
    DQ=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5us
                DQ=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elay(6);           //66us
    val=val/2;          //右移1位
        }
  DQ = 1;
  delay(1);
}

/****18B20读1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读取1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value=0;
        for (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 = 0;
    _nop_();_nop_();_nop_();_nop_();   //4us
    DQ=1;_nop_();_nop_();_nop_();_nop_();   //4us
                if(DQ) value|=0x80;
    delay(6);           //66us
        } DQ=1;
return(value);
}

/****读出温度函数******/
void read_temp()
{ow_reset();                   //总线复位
write_byte(0xCC);             //发Skip ROM命令
write_byte(0xBE);             //发读命令
temp_data[0]=read_byte();     //温度低8位
temp_data[1]=read_byte();     //温度高8位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void work_temp()
{ unsigned   int  temp_long;  //修订1
unsigned char n=0;
if(temp_data[1]>127)
   {temp_long=(temp_data[1]<<8) |temp_data[0];   //修订2
     temp_long=(65536- temp_long);
              temp_data[1]= temp_long/256;
              temp_data[0]= temp_long%256;
              n=1;
    } //负温度求补码
        /*{temp_data[1]=(256-temp_data[1]);temp_data[0]=(256-temp_data[0]);n=1;} */
   display[4]=temp_data[0]&0x0f;display[0]=ditab[display[4]];       //disp[0]存小数位
     lcd[10]=0x30+display[0];   //小数位转换为ASCII码
   display[4]=((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    //温度值整数部分
         display[3]=display[4]/100;     //温度值百位
     lcd[6]=0x30+display[3];   //百位转换为ASCII码
         display[1]=display[4]%100;
         display[2]=display[1]/10;      //温度值十位
     lcd[7]=0x30+display[2];   //十位转换为ASCII码
         display[1]=display[1]%10;      //温度值个位
     lcd[8]=0x30+display[1];   //个位转换为ASCII码
   if(!display[3]){lcd[6]=' ';if(!display[2]){lcd[7]=' ';}}  //最高位为0时都不显示
   if(n){lcd[6]='-';}        //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

//函数名:delay1
//函数功能:采用软件实现延时,大约几个机器周期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delay1()
{
  _nop_();
  _nop_();
  _nop_();
}
//函数名:lcd_r_start
//函数功能:读状态字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返回状态字,最高位D7=0,LCD控制器空闲;D7=1,LCD控制器忙
unsigned char lcd_r_start()
{
  unsigned char s;
  RW=1;                                //RW=1,RS=0,读LCD状态
  delay1();
  RS=0;
  delay1();
  E=1;                        //E端时序
  delay1();
  s=P2;                                //从LCD的数据口读状态
  delay1();
  E=0;
  delay1();
  RW=0;
  delay1();
  return(s);                                //返回读取的LCD状态字
}

//函数名:lcd_w_cmd
//函数功能:写命令字
//形式参数:命令字已存入com单元中
//返回值:无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
{
  unsigned char i;
  do{                                   //查LCD忙操作
    i=lcd_r_start();                //调用读状态字函数
    i=i&0x80;                           //"与"操作屏蔽掉低7位
    delay(2);
     }while(i!=0);                           //LCD忙,继续查询,否则退出循环
  RW=0;
  delay1();
  RS=0;                                //RW=0,RS=0,写LCD命令字
  delay1();
  E=1;                                //E端时序
  delay1();
  P2=com;                                //将com中的命令字写入LCD数据口
  delay1();
  E=0;
  delay1();
  RW=1;
  delay(255);
}

//函数名:lcd_int
//函数功能:lcd初始化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lcd_int()
{
  lcd_w_cmd(0x3c);                       //设置工作方式
  lcd_w_cmd(0x0c);                       //设置光标
  lcd_w_cmd(0x01);                       //清屏
  lcd_w_cmd(0x06);                       //设置输入方式
  lcd_w_cmd(0x80);                       //设置初始显示位置
}

//函数名:lcd_w_dat
//函数功能:写数据
//形式参数:数据已存入dat单元中
//返回值:无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do{                                             //查忙操作
    i=lcd_r_start();                //调用读状态字函数
    i=i&0x80;                               //"与"操作屏蔽掉低7位
    delay(2);
      }while(i!=0);                    //LCD忙,继续查询,否则退出循环
  RW=0;
  delay1();
  RS=1;                                //RW=0,RS=1,写LCD命令字
  delay1();
  E=1;                                //E端时序
  delay1();
  P2=dat;                                //将dat中的显示数据写入LCD数据口
  delay1();
  E=0;
  delay1();
  RW=1;
  delay(255);
}

/********主函数**********/
main()
{  unsigned char i;
         P0=0xff;    //初始化端口
   lcd_int();                                   //初始化LCD
         delay(255);

         ow_reset();         // 开机先转换一次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lcd_w_cmd(0x80);                           //设置显示位置
   delay(255);
   for(i=0;lcd[i]!='\0';i++)                //显示字符串,字符串结束符为'\0'
   {
    lcd_w_dat(lcd[i]);
    delay(200);
    }
  for(i=0;i<200;i++){delay(500);}  //延时1s

while(1)
         {read_temp();         //读出18B20温度数据
           work_temp();         //处理温度数据
                  lcd_w_cmd(0x80);                           //设置显示位置
      delay(255);
      for(i=0;lcd[i]!='\0';i++)                //显示字符串,字符串结束符为'\0'
      { lcd_w_dat(lcd[i]);
        delay(200);
      }
                 for(i=0;i<200;i++){delay(500);}  //延时1s
         }
}

网友A:
尝试对照数据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