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单片机Proteus仿真音乐播放器操作步骤[原创]

楼主(2020-12-02):
很多新手不知道怎么使用Proteus仿真器做一个音乐播放器,功能虽然简单,对于新入门的人来说是无从下手,我在这里把简单的过程及源文件发上来,供入门的朋友学习。

操作步骤:
1.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2.看图操作添加元件

3.操作完,点连线,把接线两端连接起来,注意,自己设定的输入P脚,我这里采用的是P2^5

4.右键选择接地

5.完成的效果
6.使用方法,双击芯片元件,在弹出窗体中把编译hex文件选择进去,点确定
7.最后可以带上耳机,点击左下角的播放试听了。

仿真图下载:

网友A:
下载后没有源代码,楼主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51单片机蜂鸣器演奏《学猫叫》
#include <REGX52.H>
#define RldTmr(fr) 65536 - (11059200 /12) / (fr << 1)
#define FuDian(n) (n << 1) / 3    //附点n分音符的换算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sbit BUZZ = P2^5;

UINT code noteFreq[] = {    //中音 1-7 和高音 1-7对应的频率列表
    523, 587, 659, 698, 784, 880, 988,
    1047, 1175, 1319, 1397, 1568, 1760, 1976 ,2,494,
};
UINT code tmrRld[] = {      //中音 1-7 和高音 1-7对应的定时器重载值
    RldTmr(523), RldTmr(587), RldTmr(659), RldTmr(698), RldTmr(784), RldTmr(880), RldTmr(988),
    RldTmr(1047), RldTmr(1175), RldTmr(1319), RldTmr(1397), RldTmr(1568), RldTmr(1760), RldTmr(1976),
};
UCHAR code musicNote[] = {      //音名
    15,15,15,8,9,
        10,5,8,10,10,15,9,8,
        9,12,12,12,12,15,8,7,
        8,8,8,8,8,15,7,8,
        7,8,7,6,5,15,5,5,
        6,6,6,6,6,15,5,3,
        5,3,5,9,8,15,5,
        10,10,10,11,12,8,8,9,10,
//         10,15,
//         0,5,5,5,5,5,
//         6,5,3,5,15,16,1,1,
//         3,3,3,4,3,1,1,2,
//         3,0,3,2,1,
//         1,1,1,0,1,1,1,
};
UCHAR code noteDuration[] = {       //音名对应的时值,4表示4分音符,8表示8分音符,16表示16分音符
        4,4,4,8,8,
        8,8,8,8,8,8,8,8,
        8,8,8,8,8,8,8,8,
        8,8,8,8,8,8,8,8,
        8,8,8,8,8,8,8,8,
        8,8,8,8,8,8,8,8,
        8,8,8,8,4,8,8,
        8,8,8,8,8,8,16,32,32,
//         FuDian(4),4,
//         4,8,8,4,8,8,
//         8,8,8,8,8,8,8,8,
//         4,16,32,32,8,8,8,8,
//         2,8,8,8,8,
//         8,4,8,8,8,8,8,

};
bit enable = 1, tmrFlg = 0;
UCHAR T0RH = 0XFF, T0RL = 0X00;

void Delay(UINT n);
void PlayMusic(UCHAR speed);    //固定标准为4分音符的速度:例如speed = 108 表示一分钟扫过108个4分音符

void main() {
    EA = 1;
    TMOD = 0X01;
    TH0 = T0RH;
    TL0 = T0RL;
    ET0 = 1;
    TR0 = 1;
    while (1) {
        PlayMusic(55);
      Delay(40000u);
    }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for (i = 0; i < n; i++) ;
}

void PlayMusic(UCHAR speed) {
    UCHAR i;
    UCHAR idx;
    UINT cnt = 0;
    UINT durationCnt = 0;        //当前音符的时值对应的定时器计数
    UINT soundCnt = 0;                //当前音符的发声时值对应的计数值
    for (i = 0; i < sizeof (musicNote); ) {
        while (!tmrFlg) ;
        tmrFlg = 0;
        if (cnt == 0) {
            idx = musicNote[i] - 1;
            T0RH = tmrRld[idx] >> 8;
            T0RL = tmrRld[idx];
            durationCnt = (ULONG)240 * (ULONG)noteFreq[idx] / ((ULONG)noteDuration[i] * (ULONG)speed);
            soundCnt = durationCnt - (durationCnt >> 2);        //当前音符时值的前3/4发声,后1/4静音
            enable = 1;
            cnt++;
        }
        else {
            if (cnt == durationCnt) {
                cnt = 0;
                i++;
            }
            else {
                cnt++;
                if (cnt == soundCnt) {
                    enable = 0;
                }
            }
        }
    }
}

void InterruptTmr0() interrupt 1 {
    TH0 = T0RH;
    TL0 = T0RL;
    tmrFlg = 1;
    if (enable)
        BUZZ = ~BUZZ;
    else
        BUZZ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后没有源代码,楼主能分享一下吗?

已经发布

网友B:
要做实物的话需要些什么元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实物的话需要些什么元件呢

方案一:51开发板一套,就可以直接用了
方案二:最小51系统一个+蜂鸣器一只+写程序USB一个(有的最小系统自带USB烧写模块)
方案三:自己有元件可以自己足个焊接,然后进行烧写(比较专业,小白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