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个电阻控制6个LED灯 如何能让他单独点亮

楼主:
   三个电阻接了三个端口,如果给一个电阻高电平会亮两个灯,此时需要把另外一个灯置高,另外一个灯又连着其他端口

网友A(2020-12-02):
做不了啊,一个LED只有两个方向,要么正,要么负极,怎么做都一定会有两个灯会亮,不能单独控制,io口信号有八种组合

网友B:
查理复用

网友C:
如果可以将IO端口配置为高阻抗,则应该可行,那么每个IO端口可以具有高,低和高阻抗三种状态。 使用楼上的电路可以通过三个IO端口分别控制每个LED。

网友D:
问题解决  给端口1拉高  然后置端口3为输出电平 其他端口为输入电平  这样对应的一个灯就亮了

网友E:
这玩意还真没见过,竟然有这么玩的,神奇了,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还真没见过,竟然有这么玩的,神奇了,学习了

查理复用计算方法:端口数×(端口数-1)=控制LED数,例如:5×(5-1)=20。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查理复用计算方法:端口数×(端口数-1)=控制LED数,例如:5×(5-1)=20。

有什么实际用途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有什么实际用途呢?

端口不够用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方法,主要节约端口资源以及成本资源

网友G:
查理复用计算方法:端口数×(端口数-1)=控制LED数,例如:5×(5-1)=20。

网友H:
单片机端口输出1驱动LED,只适用于小电流的LED。因为P0以外的端口内部一般有5K上拉电阻, 工作电压5V时,管脚输出“1”时,能提供1mA的输出电流。输出电流比较小,如果驱动稍大一些的负载,需要通过其它器件加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