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学知识 串行扩展

楼主(2020-12-02):
大家好,时隔多日,我又来啦。前些天都没抽时间看单片机,可能是因为马上到期末了,各科都要复习,我忙的都没空了吧(哈哈哈,都是借口,就是懒)。我们班今天上了单片机的最后一堂新课。是单片机的串行扩展。因为我还没有在笔记本上总结,就在这大致写一下吧!

第十章(概括)
一、扩展分类
     单总线串行扩展,SPI总线串行扩展,I2C总线的串行扩展
二、扩展介绍
      1,单总线串行扩展
           结构上只有一条数据输入/输出线DQ,总线上的所有器件都挂在DQ上,电源也通过这条线供给。常用DS18B20的温度测量系统——可直接通过“单总线”以数字方式传输。
       2,SPI总线串行扩展(同步串行口)
            SPI使用4条线:串行时钟SCK,主器件输入/从器件输出数据线MISO(主出从入),主器件输出/从器件输入MOSI(主入从出)和从器件选择线CS。是否使用SPI取决于外设。
       3,I2C总线的串行扩展
             两条信号线:数据线SDA,时钟线SCL(表明是同步串行)。由于I2C总线采用纯软件的寻址方法,无需片选线的连接。注意两条总线连接上拉电阻。当I2C串行总线空闲时,SDA和SCL两条线均为高电平;只要有一个器件任意时刻输出低电平,都将使总线上的信号变低,即各器件的SDA和SCL都是线与关系。标准I2C普通模式下,数据的传输速率是100kbps,高速模式下可达400kbps.
             I2C串行总线的数据传送规定。
                ①数据位的有效性规定    时钟脉冲为高电平期间(读取),数据线上数据必须保持稳定;只有时钟线为低电平期间(送数据),数据线上的                  电平才允许变化。
                ②起始信号和终止信号    1)起始信号(S)SCL线为高电平期间,SAD由高到低电平变化时表示有起始信号,只有在起始信号之后,其他信                  号才有效;  2)终止信号(P) SCL线为高电平期间,SDA由低到高电平变化时表示有终止信号。
                ③I2C串行总线传送没一字节数据后必须有应答信号A,接收到最后一数据字节后,必须给从器件发送一个非应答信号A非。
                ④I2C串行总线上的数据帧格式    I2C串行总线规定,在起始信号后必须传送一个从器件的地址(7位),第8位是数据传送的方向位                             (R/W),每次传送总是由主器件产生的终止信号结束。

一些常用符号及其含义:高位——MSB;低位——LSB;A应答——0应答;A非应答——1应答

附注:因为输入缘故,有些符号打的不对,例如A非上面的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