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51单片机做指纹模块关于晶振频率的疑问

楼主(2020-12-02):
请问指纹模块是用的AS608,51单片机的晶振一定要11.0592嘛,很多资料说是选这个频率,解释是能产生9600b/s的波特率,但我的单片机是12MHZ的晶振,能否使用AS608做指纹开锁呢?

网友A:
关于晶振的频率,用11.0592M分频出来是整数,用12M分频后产生的误差较大,用指纹模块与单片机通信,主要看通信方式,若用串口通信,用11.0592M较好,如果数据传输波特率不是很大,或数据传输量不是很大,用12M晶振也是可以的

网友B:
你好!
不要在纠结这个问题了,直接换成11.0592的晶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不要在纠结这个问题了,直接换成11.0592的晶振吧

好的,谢谢,主要是现在用的开发板,没法换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晶振的频率,用11.0592M分频出来是整数,用12M分频后产生的误差较大,用指纹模块与单片机通信,主要看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主要是现在用的开发板,没法换晶振

开发板也可以换晶振,焊掉重新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板也可以换晶振,焊掉重新换个新的

请问大佬,就是说现在12Mhz的开发板用指纹解锁模块也能实现录入指纹删除指纹等功能,只不过用11.0592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板也可以换晶振,焊掉重新换个新的

那请问现在解释的意思是指12MHZ的单片机也能使用AS608实现录入指纹和删除指纹等功能,只不过11.0592更好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问现在解释的意思是指12MHZ的单片机也能使用AS608实现录入指纹和删除指纹等功能,只不过11.0592更好 ...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对于9600波特率的情况,单片机是设置TH1 = TL1 = 0xFD,11.0592M误差为0%,12Mhz误差为8.51%,因此如果你一次性传输的数据不超过10个字节,是可以用12Mhz晶振的,如果传输数据大于10个字节(或更多),或者是对于自己做的产品有高要求的,可以使用11.059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对于9600波特率的情况,单片机是设置TH1 = TL1 = 0xFD,11.0592M误差为0%,12Mhz误 ...

好的,谢谢

楼主:
那我现在能完成基本录入指纹和删除指纹等功能吗

网友E:
可以,由于外部晶振精确度比较高,波特率9600发生器会发生误差,有个别错误率!

网友F:
最好还是换掉吧,12M的不是自己配程序的话很有可能不能用的,因为串口这玩意儿很不稳定,开发板上面应该也是可以换的

网友G:
重新焊一个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