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防近视台灯程序

楼主(2020-12-02):
程序代码

仿真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位定义*****************************/
sbit Trig=P3^7; //超声波模块触发位
sbit LEDRED=P1^0;
sbit LEDGREEN=P1^2;
sbit speaker=P1^7;
sbit person=P1^6;
sbit TLED= P1^5;
/************全局变量声明***********************/
uint H,T;  //定义全局变量,H--距离,T--时间

/***********共阴数码管段码表********************/
uchar a_code[]={                                          //共阴数码管编码0~9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
0x71*/};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1ms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超声波模块启动函数**************/
void start()
{

        Trig=1; //拉高触发信号,启动超声波模块发射超声波
        _nop_();  //延时10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拉低触发信号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a,unsigned int b,unsigned int c,unsigned int d)
{
    P2=0xfe;
    P0=a_code[a];
    delay(5);
    P2=0xfd;
    P0=a_code[b];
    delay(5);
        P2=0xfb;
    P0=a_code[c];
    delay(5);
        P2=0xf7;
    P0=a_code[d];
    delay(5);

}

/*****************主函数*************************/
void main()
{
          Trig=0;
         LEDRED=1;
         LEDGREEN=1;
         speaker=0;
     EA=1;
TMOD=0x19;//定时器0工作模式:
               /*GATE=1(由外部中断0引脚及TR0共同启动定时器0)
               C/T=0(定时模式)
                                M1M0=01(16位定时)*/
        TH1=64580/256;
        TL1=65480%256;
        ET1=1;
        TR0=1;        //启动定时器0
        EX0=1;        //开外部中断0
        IT0=1;        //外部中断0设置为下降沿触发方式
        while(1)
{
start();   //调用超声波模块启动函数
display(H/1000,H%1000/100,H%1000%100/10,H%10); //调用数码管显示函数
if(person==1)
         {
                TLED=1;
                if(H<=25)
                {
                        LEDRED=0;
                        LEDGREEN=1;
                        TR1=1;
                }
                else
                {
                        LEDRED=1;
                        LEDGREEN=0;
                        TR1=0;
                }
        }
        else
        {
                TLED=0;
                LEDRED=1;
                LEDGREEN=1;
                TR1=0;
        }
}
}

/***************外部中断0函数************************
回响输出端高电平宽度测量(上升沿到来时启动定时器0开始计时,
下降沿到来进入外部中断,关闭定时器0,停止计时,计算距离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TR0=0;                //关闭定时器0
        EX0=0;                //关闭外部中断0
        T=(TH0*256+TL0);//计算超声波传输时间,CPU采用12M时钟,则计算的单位为us
         TH0=0;                        //定时器清0
         TL0=0;
         H=T*0.017;         //计算距离,单位cm(注意:不能用H=(T*17)/1000,这样变成取整了)
         H=H+2;
        TR0=1;                //开启定时器0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R1=0;
        TH1=65480/256;
        TL1=65480%256;
        speaker=~speaker;
        TR1=1;
}

网友A:
有没有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