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位数码管显示时钟,比如这种10-10-10的中间的一杠怎么写程序

楼主(2020-12-02):
(无正文)

网友A:
数组里面写上-这个代码,然后在数码管显示程序对应位置写上即可

网友B:
看一下数码管是共阴的还是共阳的,然后查一下他的数据手册,a,b,c,d,e,f,g,dp,对应的位置这样就可以算出他的二进制编码,网上也给了它们的编码,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C:
共阴数码管时送入0x40,共阳数码管时送入0xdf即可

网友D:
中间的一杠的话很简单,举个例子这个数码管是7个段加一个小数点组成的分别为编号a~g加小数点dp,如果要显示中间的一杠那么a~g是由低位到高位的二进制数,例如显示0就是a~f为1,g为0,那么对应的二进制数为0111111化成16进制为0x3f,同理显示一杠的二进制为1000000对应的16进制为0x40

网友E:
共阴数码管段码高电平生效,为0x40,共阳为0x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