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层楼梯单片机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12-02):
/*************************电梯主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程序选择****************************/
#define USE_MODE 0   //0-定时模拟  1-传感器
/****************************************************************/
/*********************平台移植部分代码****************************/
//定时器模拟版接口:
#if (USE_MODE==0)
sbit DOOR=P3^5;        //电梯门开关控制信号
sbit ElevMotor_P=P3^6; //电梯电机正极控制信号
sbit ElevMotor_N=P3^7; //电梯电机负极控制信号
sbit SHCP=P0^5;        //74HC595  LED、数码管显示驱动
sbit DS=P0^6;          //74HC595  LED、数码管显示驱动
sbit STCP=P0^7;        //74HC595  LED、数码管显示驱动
#define KeyPort_X  P1  //矩阵按键接口
#define KeyPort_Y  P2  //矩阵按键接口
#endif
//除以上定义的IO外,还需用到P33作为矩阵键盘的中断触发引脚
//8路与门:用8路与非门CD4068或74LS30+输出端接一个三极管反向电平。

//传感器版接口:
#if (USE_MODE==1)
sbit DOOR_CLOSE_SENSOR=P3^4;//电梯门关闭检测传感器输入
sbit DOOR=P3^5;        //电梯门开关控制信号
sbit ElevMotor_P=P3^6; //电梯电机正极控制信号
sbit ElevMotor_N=P3^7; //电梯电机负极控制信号
sbit SHCP=P0^5;        //74HC595  LED、数码管显示驱动
sbit DS=P0^6;          //74HC595  LED、数码管显示驱动
sbit STCP=P0^7;        //74HC595  LED、数码管显示驱动
#define KeyPort_X  P1  //矩阵按键接口
#define KeyPort_Y  P2  //矩阵按键接口
#endif
//除以上定义的IO外,还需用到P33作为矩阵键盘的中断触发引脚
//需用到P32作为楼层限位开关触发中断引脚
//每个楼层一个限位开关,接在N路输入的与门芯片上
//如果大于8层,可用两个8路输入的与门芯片+一个2路的与门芯片组合
/****************************************************************/
/***********************楼梯参数设置*****************************/
#define MaxFloor      16  //电梯总楼层(最大16)

#define FloorStayTime 40 //单位:50ms, 楼层停留时间:40*50ms=2S
#define DoorStayTime  2  //单位:S   , 电梯门停留时间
#define SEG_Num       2  //数码管数量(为1时请删除第一个数码管的595)
/****************************************************************/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TRUE  1    //真
#define FALSE 0    //假

//电梯运行状态
#define Null  0     //空闲
#define STOP  1     //停止
#define UP    2     //向上
#define DOWN  3     //向下

#define UP_IN     0x01     //内部向上标记(在呼叫列表中的标记  用bit0标记)
#define UP_OUT    0x02     //外部向上标记(在呼叫列表中的标记  用bit1标记)
#define DOWN_IN   0x04     //内部向下标记(在呼叫列表中的标记  用bit2标记)
#define DOWN_OUT  0x08     //外部向下标记(在呼叫列表中的标记  用bit3标记)

#define Elev_UP    ElevMotor_P=0;ElevMotor_N=1  //低电平有效
#define Elev_DOWN  ElevMotor_P=1;ElevMotor_N=0  //低电平有效  电机正转
#define Elev_STOP  ElevMotor_P=1;ElevMotor_N=1  //低电平有效  电机反转

#define OPEN  1
#define CLOSE 0
#define DOOR_Open  DOOR=OPEN     //开门
#define DOOR_Close DOOR=CLOSE    //关门

#define SHCP_H SHCP=1
#define SHCP_L SHCP=0
#define DS_H   DS=1
#define DS_L   DS=0
#define STCP_H STCP=1
#define STCP_L STCP=0

#if MaxFloor>8
#define MHC595_NUM 8
#else
#define MHC595_NUM 5
#endif

#define SEGPort 0x01
#define LED_IN_Port 0x02
#define LED_OUT_UP_Port 0x03
#define LED_OUT_DOWN_Port 0x04

//FloorCallTable[]呼叫列表说明:该列表由数组构成,下标和每个楼层一一对应,如FloorCallTable[1]表示1楼的呼叫状态
// bit3-DOWN_OUT  bit2-DOWN_IN  bit1-UP_OUT  bit0-UP_IN   bit=0为没有呼叫,=1为有呼叫
typedef struct
{
    u8 ElevRunning;      //电梯运行状态标志
  u8 CurrentFloor;     //当前电梯所处楼层
    u8 Direction;        //电梯运行方向
    u8 FloorCallTable[MaxFloor+1];//数组[0]不用,从[1]开始使用 ,呼叫列表(所有楼层呼叫的信息均保存于此)
    u8 FloorTimerCount;     //计时
    u8 ArriveFlag;       //到达楼层信号(用于停止或在前一楼层提前加减速)(定时器模拟的用不到)
    u8 FreeFlag;           //电梯空闲状态标志
}TYPEDEF_ELEVSTATE;
TYPEDEF_ELEVSTATE ElevState; //电梯状态结构体

//u8 code SEG_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SEG数码管段码  0~9
u8 code SEG_NU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阳SEG数码管段码  0~F
u16 code LED_NUM[]={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SEG数码管段码  0~9

u8 HC595_BUFF[MHC595_NUM]={0};
u8 Timer_Second;
u16 TimerCount;

u8 ExternKey[2]={0}; //外部按键按下信息
u8 FloorCallTableBUFF[MaxFloor+10]={0};
u8 KeyPressFlag=0;

#define USART_RX_LEN 20  //接收缓存长度(请勿超过芯片rom剩余大小)
typedef struct
{
  u8 RX_BUFF[USART_RX_LEN]; //接收缓存
    u8 TX_BUFF[USART_RX_LEN]; //发送缓存
    u16 RX_COUNT;
}USART;
USART Usart;

void delay_ms(u16 xms); //ms延时
void delay_s(u8 xs);    //s延时
void EXTI0_Init(void);
void EXTI1_Init(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USART_Config(u16 BaudRate);
void HC595_Send(u8 *p);
u8 KeyScan(void);
void KeyDatHandle(u8 key);
void WaitDoorOpen(u8 ts);
void WaitDoorClose(u8 ts);
void SEG_Display(u8 segnum);
void LED_ON(u8 addr,u8 lednum);
void LED_OFF(u8 addr,u8 lednum);
void ElevWorkState(u8 state);
void Elevator(void);
u8 FloorCall_UP(u8 floorside);
u8 FloorCall_DOWN(u8 floorside);
u8 DelNullCheck(void);
void FloorCallCheck(void);
void USART_SendByte(u8 dat);
void USART_Send(u8* arr,u16 len);
void USART_SendStr(u8* str);
void SYSYEM_INIT(void);

void delay_ms(u16 xms)
{
    u8 i;
    u16 t;
  for(t=xms;t>0;t--)
      for(i=112;i>0;i--);
}

void delay_s(u8 xs)
{
   TimerCount=0;
     Timer_Second=0;
   while(Timer_Second<xs);
}

void EXTI0_Init(void)
{
  EA = 1;
    IT0= 1; //下降沿触发
    EX0= 1;
}

void EXTI1_Init(void)
{
  EA = 1;
    IT1= 1; //下降沿触发
    EX1= 1;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USART_Config(u16 BaudRate)
{
    u8 TH1_Dat;

  switch(BaudRate)
    {
      case 1200:  TH1_Dat=0xE8; break;
        case 2400:  TH1_Dat=0xF4; break;
        case 4800:  TH1_Dat=0xFA; break;
        case 9600:  TH1_Dat=0xFD; break;
        case 14400: TH1_Dat=0xFE; break;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TH1_Dat;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HC595_Send(u8 *p)
{
  u8 i,j;
    u8 temp;
    for(i=MHC595_NUM;i>2-SEG_Num;i--)
    {
        temp=p[i-1];
        for(j=0;j<8;j++)
        {
          DS=temp&0x80;
      temp<<=1;
      SHCP_L;
      SHCP_H;
        }
    }
    STCP_L;
  STCP_H;
}
/*键盘剪裁说明:
按键扫描函数 8*8  如要改为4*4或其他
请把KeyPort_Y 和 KeyPort_X 对应的IO口数量减少,如4*4,则用KeyPort_Y低4位和KeyPort_X高4位
键盘分布如下:(序号和IO口高低位对应)

       P20      ->         P27

             Y0 Y1 Y2 Y3 Y4 Y5 Y6 Y7
P10     X0 *  *  *  *  *  *  *  *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X1 *  *  *  *  *  *  *  *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X2 *  *  *  *  *  *  *  *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     X3 *  *  *  *  *  *  *  *  对应按键扫描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仿真文件
|     X4 *  *  *  *  *  *  *  *   函数返回值->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布局->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X5 *  *  *  *  *  *  *  *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X6 *  *  *  *  *  *  *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9  10 11 12 13 14 15 16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P17     X7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
//KeyScan()扫描函数兼容8*8以下所有键盘,键盘改小时无需修改
u8 KeyScan(void)
{
    u8 keynum;

    KeyPort_Y=0x00;
    KeyPort_X=0xFF;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KeyPort_X!=0xFF)
    {
     delay_ms(10);
     if(KeyPort_X!=0xFF)
     {
         switch(KeyPort_X)
         {
             case 0x7F: keynum=1;   break;
             case 0xBF: keynum=9;   break;
             case 0xDF: keynum=17;  break;
             case 0xEF: keynum=25;  break;
             case 0xF7: keynum=33;  break;
             case 0xFB: keynum=41;  break;
             case 0xFD: keynum=49;  break;
             case 0xFE: keynum=57;  break;
         }
         KeyPort_Y=0xFF;
         KeyPort_X=0x0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KeyPort_Y!=0xFF)
         {
             switch(KeyPort_Y)
             {
                 case 0xFE: keynum=keynum+0;  break;
                 case 0xFD: keynum=keynum+1;  break;
                 case 0xFB: keynum=keynum+2;  break;
                 case 0xF7: keynum=keynum+3;  break;
                 case 0xEF: keynum=keynum+4;  break;
                 case 0xDF: keynum=keynum+5;  break;
                 case 0xBF: keynum=keynum+6;  break;
                 case 0x7F: keynum=keynum+7;  break;
             }
         }
         KeyPort_Y=0x00;
   }
    }
    else keynum=0;
    return keynum;
}
//键值处理函数:当键盘键值需要改动时,请根据上面的键值改动
void KeyDatHandle(u8 key)
{
    u8 tempkey;
    if(key==0)
    {

    }
    else
    if(((key>0)&&(key<=8))||((key>32)&&(key<=40))) //楼梯内的楼层选择按键(使用1-8 和 33-40作为按键)
    {
        if(key>32) tempkey=key-32+8;
        else       tempkey=key;
        if(tempkey<=MaxFloor)
        {
            LED_ON(LED_IN_Port,tempkey);
            if(((tempkey>ElevState.CurrentFloor)&&(tempkey<MaxFloor))||(tempkey==1)) ElevState.FloorCallTable[tempkey]|=UP_IN;//内部按1只能往上
            else
            if((tempkey<ElevState.CurrentFloor)||(tempkey==MaxFloor)) ElevState.FloorCallTable[tempkey]|=DOWN_IN;
        }
    }
    else
    if(((key>9)&&(key<=16))||((key>40)&&(key<=48)))  //每个楼层门口外的向下按键(底楼按向下无效)(使用10-16 和 41-48作为按键)
    {
         if(key>40) tempkey=key-40+8;
         else       tempkey=key-8;
         if((tempkey>1)&&(tempkey<=MaxFloor))
         {
             LED_ON(LED_OUT_DOWN_Port,tempkey);
           ElevState.FloorCallTable[tempkey]|=DOWN_OUT;
         }
    }
    else
    if(((key>16)&&(key<=24))||((key>48)&&(key<56))) //每个楼层门口外的向上按键(顶楼按向上无效)(使用17-24 和 49-55作为按键)
    {
         if(key>48) tempkey=key-48+8;
         else       tempkey=key-16;
         if(tempkey<MaxFloor)
         {
             LED_ON(LED_OUT_UP_Port,tempkey);
             ElevState.FloorCallTable[tempkey]|=UP_OUT;
         }
    }
    else
    if(key==25)  //开门   (使用25 作为按键)
    {
        if(ElevState.ElevRunning==FALSE)
        {
          if(DOOR==CLOSE) DOOR_Open;
        }
    }
    else
    if(key==26) //关门    (使用26 作为按键)
    {
        if(DOOR==OPEN)
        {
            DOOR_Close;
            E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计时器清0
        }
    }
}
//第待开门
void WaitDoorOpen(u8 ts)
{
    DOOR_Open;
    delay_s(ts);
}
//第待关门
void WaitDoorClose(u8 ts)
{
    DOOR_Close;
    #if (USE_MODE==0)
    delay_s(ts);
    #endif
    #if (USE_MODE==1)
    ts=ts; //防止警告
    while(DOOR_CLOSE_SENSOR==OPEN);
    #endif

}
//数码管显示驱动
void SEG_Display(u8 segnum)
{
    HC595_BUFF[0]=SEG_NUM[segnum/10];
    HC595_BUFF[1]=SEG_NUM[segnum%10];
    HC595_Send(HC595_BUFF);
}
//LED显示驱动
void LED_ON(u8 addr,u8 lednum)
{
    switch(addr)
    {
        case LED_IN_Port:        if(lednum<9)   HC595_BUFF[2]|=LED_NUM[lednum];
                               else           HC595_BUFF[5]|=LED_NUM[lednum-8]; break;
        case LED_OUT_DOWN_Port:  if(lednum<9)   HC595_BUFF[3]|=LED_NUM[lednum];
                                                 else           HC595_BUFF[6]|=LED_NUM[lednum-8]; break;
        case LED_OUT_UP_Port:    if(lednum<9)   HC595_BUFF[4]|=LED_NUM[lednum];
                                                 else           HC595_BUFF[7]|=LED_NUM[lednum-8]; break;
    }
    HC595_Send(HC595_BUFF);
}
//LED显示驱动
void LED_OFF(u8 addr,u8 lednum)
{
    switch(addr)
    {
        case LED_IN_Port:        if(lednum<9)  HC595_BUFF[2]&=~LED_NUM[lednum];
                               else          HC595_BUFF[5]&=~LED_NUM[lednum-8]; break;
        case LED_OUT_DOWN_Port:  if(lednum<9)  HC595_BUFF[3]&=~LED_NUM[lednum];
                                                 else          HC595_BUFF[6]&=~LED_NUM[lednum-8]; break;
        case LED_OUT_UP_Port:    if(lednum<9)  HC595_BUFF[4]&=~LED_NUM[lednum];
                                                 else          HC595_BUFF[7]&=~LED_NUM[lednum-8]; break;
    }
    HC595_Send(HC595_BUFF);
}
//电梯运行状态设置
void ElevWorkState(u8 state)
{
  if(state==UP)
    {
        Elev_UP;
        ElevState.ElevRunning=TRUE;
    }
    else
    if(state==DOWN)
    {
        Elev_DOWN;
        ElevState.ElevRunning=TRUE;
    }
    else
    if(state==STOP)
    {
        Elev_STOP;
        ElevState.ElevRunning=FALSE;
    }
    SEG_Display(ElevState.CurrentFloor);        //数码管显示
}
//调头检测函数
void TurnHead_Check(void)
{
    if(ElevState.CurrentFloor==1)
    {
        ElevState.Direction=UP;  //1楼调头
    }
    else if(ElevState.CurrentFloor==MaxFloor)
    {
        ElevState.Direction=DOWN; //顶楼调头
    }
}
//电梯运行函数
void Elevator(void)
{
    if((DOOR==OPEN)||(ElevState.FreeFlag==TRUE)) ElevWorkState(STOP);
  else   ElevWorkState(ElevState.Direction);
    TurnHead_Check();  //调头检测
    if(ElevState.Direction==UP)  //电梯正在向上运行的情况
    {
        if(ElevState.CurrentFloor<=MaxFloor)  //扫描呼叫列表中的向上方向的呼叫楼层
        {
             if(((ElevState.FloorCallTable[ElevState.CurrentFloor]&UP_IN)==UP_IN)||((ElevState.FloorCallTable[ElevState.CurrentFloor]&UP_OUT)==UP_OUT)) //到达目标楼层,停下开门5秒
             {
                 LED_OFF(LED_IN_Port,ElevState.CurrentFloor);
                 LED_OFF(LED_OUT_UP_Port,ElevState.CurrentFloor);
                 ElevState.FloorCallTable[ElevState.CurrentFloor]&=~UP_IN; //到达相应的楼层从向上列表中清除
         ElevState.FloorCallTable[ElevState.CurrentFloor]&=~UP_OUT; //到达相应的楼层从向上列表中清除
                 ElevState.FreeFlag=TRUE; //到达楼层,暂时进入空闲状态
                 ElevWorkState(STOP);     //修改电梯状态为停止态
               WaitDoorOpen(DoorStayTime);    //延时等待电梯门打开
                 delay_s(2*DoorStayTime);       //适当延时
                 WaitDoorClose(DoorStayTime);   //等待门关好
                 ElevWorkState(ElevState.Direction);
                 ElevState.FreeFlag=FALSE; //离开楼层,退出空闲状态
                 E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计时器清0
             }
        }
    }
    else
    if(ElevState.Direction==DOWN)  //电梯正在向下运行的情况
    {
        if(ElevState.CurrentFloor>=1)  //扫描呼叫列表中的向下方向的呼叫楼层
        {
             if(((ElevState.FloorCallTable[ElevState.CurrentFloor]&DOWN_IN)==DOWN_IN)||((ElevState.FloorCallTable[ElevState.CurrentFloor]&DOWN_OUT)==DOWN_OUT)) //到达楼层,停下开门5秒
             {
                 LED_OFF(LED_IN_Port,ElevState.CurrentFloor);
                 LED_OFF(LED_OUT_DOWN_Port,ElevState.CurrentFloor);
         ElevState.FloorCallTable[ElevState.CurrentFloor]&=~DOWN_IN; //到达相应的楼层从向下列表中清除
                 ElevState.FloorCallTable[ElevState.CurrentFloor]&=~DOWN_OUT; //到达相应的楼层从向下列表中清除
                 ElevState.FreeFlag=TRUE; //到达楼层,暂时进入空闲状态
                 ElevWorkState(STOP);     //修改电梯状态为停止态
               WaitDoorOpen(DoorStayTime);    //延时等待电梯门打开
                 delay_s(2*DoorStayTime);       //保持门开2秒让人进出
                 WaitDoorClose(DoorStayTime);   //适当延时
                 ElevWorkState(ElevState.Direction);   //等待门关好
                 ElevState.FreeFlag=FALSE; //离开楼层,退出空闲状态
                 E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计时器清0
             }
        }
    }

}

//扫描呼叫列表查看楼上或楼下是否有要向上的呼叫,有则返回TRUE,没有返回FALSE
u8 FloorCall_UP(u8 floorside) // floorside  =  DOWN楼下  UP楼上
{
     u8 i;

     if(floorside==UP)
     {
         for(i=ElevState.CurrentFloor+1;i<=MaxFloor;i++) //扫描呼叫列表楼上是否有要向上的呼叫
         {
             if(((ElevState.FloorCallTable[i]&UP_IN)==UP_IN)||((ElevState.FloorCallTable[i]&UP_OUT)==UP_OUT)) //如果扫描到上方楼层有向上的呼叫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else
     if(floorside==DOWN)
     {
         for(i=ElevState.CurrentFloor-1;i>=1;i--) //扫描呼叫列表楼下是否有要向上的呼叫
         {
             if(((ElevState.FloorCallTable[i]&UP_IN)==UP_IN)||((ElevState.FloorCallTable[i]&UP_OUT)==UP_OUT)) //如果扫描到上方楼层有向上的呼叫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FALSE;
}
//扫描呼叫列表查看楼上或楼下是否有要向下的呼叫,有则返回TRUE,没有返回FALSE
u8 FloorCall_DOWN(u8 floorside) // floorside  =  DOWN楼下  UP楼上
{
     u8 i;

     if(floorside==UP)
     {
         for(i=ElevState.CurrentFloor+1;i<=MaxFloor;i++) //扫描呼叫列表楼上是否有要向下的呼叫
         {
             if(((ElevState.FloorCallTable[i]&DOWN_IN)==DOWN_IN)||((ElevState.FloorCallTable[i]&DOWN_OUT)==DOWN_OUT)) //如果扫描到上方楼层有向下的呼叫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else
     if(floorside==DOWN)
     {
         for(i=ElevState.CurrentFloor-1;i>=1;i--) //扫描呼叫列表楼下是否有要向下的呼叫
         {
             if(((ElevState.FloorCallTable[i]&DOWN_IN)==DOWN_IN)||((ElevState.FloorCallTable[i]&DOWN_OUT)==DOWN_OUT)) //如果扫描到上方楼层有向下的呼叫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FALSE;
}

////扫描呼叫列表是否为空(没有呼叫),空-返回TRUE  有呼叫-返回FALSE
u8 DelNullCheck(void) //扫描呼叫列表是否空闲
{
  u8 i;
    u8 result;

    for(i=1;i<=MaxFloor;i++)
    {
      if(ElevState.FloorCallTable[i]!=Null)
        {
             result=FALSE; //非空闲
       break;
        }
        else if(i==MaxFloor) result=TRUE;  //空闲
    }
    return result;
}
//楼层呼叫处理函数(无需修改)
void FloorCallCheck(void)
{
    if(DelNullCheck()==FALSE) //非空闲
    {
         ElevState.FreeFlag=FALSE; //退出空闲状态
         ElevState.ElevRunning=TRUE;//正在运行标志打开
    }
    else  ElevState.FreeFlag=TRUE; //进入空闲状态
    TurnHead_Check();
  if((ElevState.FreeFlag==FALSE)&&(DOOR==CLOSE)) //非空闲下
    {
     if(ElevState.Direction==UP)//方向向上
         {
            if((FloorCall_UP(UP)==TRUE)||(FloorCall_DOWN(UP)==TRUE)) //如果当前楼层上方有呼叫向上的 或 如果当前楼层上方有呼叫向下的
                {
                    #if (USE_MODE==0)
                  if(ElevState.FloorTimerCount>FloorStayTime) //检测是否到达楼层  如果接收到 到达楼层的限位开关信号,则当前楼层值+1(这里用定时器来模拟)
                  {
                      E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计时器清0
                      ElevState.CurrentFloor++;//电梯继续往上走
                  }
                    #endif
                    #if (USE_MODE==1)
                  if(ElevState.ArriveFlag==TRUE) //检测是否到达楼层  如果接收到 到达楼层的限位开关信号,则当前楼层值+1
                  {
            ElevState.ArriveFlag=FALSE; //清除标志
                      E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计时器清0
                      ElevState.CurrentFloor++;//电梯继续往上走
                  }
          #endif
                }
                else ElevState.Direction=DOWN; //调头
         }
         else
         if(ElevState.Direction==DOWN)//方向向下
         {
            if((FloorCall_DOWN(DOWN)==TRUE)||(FloorCall_UP(DOWN)==TRUE)) //如果当前楼层下方有呼叫向下的 或 如果当前楼层下方有呼叫向上的
                {
                    #if (USE_MODE==0)
                  if(ElevState.FloorTimerCount>FloorStayTime) //检测是否到达楼层  如果接收到 到达楼层的限位开关信号,则当前楼层值+1(这里用定时器来模拟)
                  {
                      E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ElevState.CurrentFloor--;//电梯继续往下走
                  }
                    #endif
                    #if (USE_MODE==1)
                  if(ElevState.ArriveFlag==TRUE) //检测是否到达楼层  如果接收到 到达楼层的限位开关信号,则当前楼层值+1
                  {
            ElevState.ArriveFlag=FALSE; //清除标志
                      E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ElevState.CurrentFloor--;//电梯继续往下走
                  }
                    #endif
                }
                else ElevState.Direction=UP; //调头
         }
    }
    else
    {
       ElevWorkState(STOP); //停止运行
         ElevState.ElevRunning=FALSE;//正在运行标志关闭
    }
}

void USART_SendByte(u8 dat)
{
    SBUF=dat;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void USART_Send(u8* arr,u16 len)
{
  u16 i;
    for(i=0;i<len;i++)
    {
        SBUF=arr[i];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
void USART_SendStr(u8* str)
{
  while(1)
    {
      if(*str=='\0') break;
        SBUF=*str++;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
//系统初使化
void SYSYEM_INIT(void)
{
     u8 i;
     ElevState.CurrentFloor=1;
     ElevState.Direction=UP;              //初使化方向为向上
     E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定时器版计时清0
     ElevState.FreeFlag=TRUE;             //初使化为空闲状态
     ElevState.ElevRunning=FALSE;         //运行标志置FALSE  表示暂停运行
     Usart.RX_COUNT=0;                    //串口接收计数清0
     for(i=0;i<=MaxFloor;i++)
     {
         ElevState.FloorCallTable[i]=Null;  //初使化呼叫列表为Null
     }
     DOOR_Close;                          //关门
}
void main(void)
{
    SYSYEM_INIT();
    EXTI0_Init();
    EXTI1_Init();
    TIMER0_Init();
    USART_Config(9600);
    USART_SendStr("Welcome to use Hailin's elevator program \r\n");
  while(1)
    {
         KeyPort_Y=0x00;   //不可删除
         FloorCallCheck();
       Elevator();
    }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0   //楼层传感器中断
{
    #if (USE_MODE==1)
    ElevState.ArriveFlag=TRUE;//触发中断后表示到达楼层,让到达楼层标志置TRUE
    #endif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2    //矩阵按键中断
{
   KeyDatHandle(KeyScan()); //把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返回的按键值带入到KeyDatHandle()处理按键
}
void TIM0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1    //定时模拟电梯上升和下降
{
   TH0=(65536-50000)/256;//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定时50ms

     TimerCount++;
     if(TimerCount==20)  //1秒
     {
         TimerCount=0;
         Timer_Second++;
     }
     if(DelNullCheck()==FALSE) ElevState.FloorTimerCount++; //非空闲状态计时累加
     else E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空闲状态计时清0
}

void USART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4  //用于电梯之间的通信
{
  if(RI==1)    //判断是否为接收中断(串口中断分为发送中断和接收中断,均用同一个中断服务函数入口)
    {
        RI = 0;    //清除RI接收中断标志
        Usart.RX_BUFF[Usart.RX_COUNT++]=SBUF;
        if(Usart.RX_COUNT==USART_RX_LEN) Usart.RX_COUNT=0;
    }
}
/*Uart串口发送函数示例:
1.USART_SendByte(u8 dat) //发送单字节数据
  例:USART_SendByte(0x04);

2.USART_Send(u8* arr,u16 len) //发送多字节数据
  例:
  Usart.TX_BUFF[0]=0xA1;
  Usart.TX_BUFF[1]=0x08;
  Usart.TX_BUFF[2]=0x04;
  Usart.TX_BUFF[3]=0xF9;
  USART_SendByte(Usart.TX_BUFF,4);
  或
  u8 Arr[16]={0xA1,0x08,0x04,0xF9};
  USART_SendByte(Arr,4);

3.USART_SendStr(u8* str) //发送字符串数据
  USART_SendStr("大吉在利,晚上吃鸡!\r\n");

4.有关电梯通信代码参考:
<1>发送电梯当前楼层给其他设备:     USART_SendByte(ElevState.CurrentFloor);
<2>发送电梯当前运行方向给其他设备: USART_SendByte(ElevState.Direction);
<3>发送电梯当前所有数据给其他设备: USART_Send((u8*)(&ElevState),sizeof(ElevState));

*/

/*Uart串口接收函数示例:
1.单字符指令接收: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void)
{
   USART_Configure(9600);//配置9600波特率(默认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
   while(1)
     {
       if(Usart.RX_COUNT>0) //判断串口是否有接收
         {
           Usart.RX_COUNT=0;
             if(Usart.RX_BUFF[0]=='A') //如果控制对象比较多请换成switch()
             {
               P1=0x0F;
             }
             if(Usart.RX_BUFF[0]=='B')
             {
               P1=0xF0;
             }
         }
     }
}
2.多字符指令接收:(为了方便,我们用C标准库自带的string.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void main(void)
{
   char xbuff[20];
   USART_Configure(9600);//配置9600波特率(默认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
   while(1)
     {
       if(Usart.RX_COUNT>4) //判断串口是否接收到指令(设指令格式为:开灯/  关灯/  用/来表示指令结束符)
         {
           if(Usart.RX_BUFF[4]=='/') //断判结束符
             {
                 Usart.RX_COUNT=0;
                 strncpy(xbuff, Usart.RX_BUFF+0 , 4);//+0表示从接收缓存的第0个字符开始截取4个字符到xbuff判断指令
                 if(strncmp(xbuff,"开灯",4)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