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KeilC51工程源码应该如何正确打开?

楼主:
之前我下载了有关16×16点阵的单片机Keil工程源码文件,不知道为啥打不开,如图,哪位大佬可以给我解答解答啊

屏幕截图 2020-12-02

网友A(2020-12-02):
右击,选择记事本打开即可

网友B:
文件里没有工程文件打不开,或者在已有的工程文件中添加后缀.c   .h文件

网友C:
记事本打开图中文档就能看到了

aa

aa

网友D:
.hex文件一般没人阅读吧!这不是向单片机中写入的文件么?你确定这东西一般人能看懂?

网友E:
这是直有hex文件,没有工程文件,说明代码不是你自己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右击,选择记事本打开即可

我试过用记事本打开后是乱码

网友G:
以前遇到过这样问题  从软件里面选择打开文件  然后文件夹里面应该会有    没有的话就从新建工程吧  把.C文件加载里面生成HEX就照了  很快

网友H:
hex文件可以用记事本打开,选择文件右键选择属性,调整打开方式选择记事本

网友I:
你应该是想看那个c文件吧,hex打开本来就读不懂

网友J(2021-12-28):
打开uv文件

网友J:
c这文件也没意义

网友J:
其它文件不是你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