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时序 有点懵

楼主(2020-12-02):
求助求助,先谢为敬!
真的有点懵,因为要求解释时序,我。。。感觉自己看书能看懂,但是解释。。。就不行了。
大佬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是告诉你在哪个时段单片机在做什么事情,单片机非常遵守时间概念,决不乱来,也从不拖延。

网友A:
既有计划(此计划不轻易改变),又有非常好的目的性

网友B:
感觉是想让说机器周期指令周期那些,上升下降触发了什么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告诉你在哪个时段单片机在做什么事情,单片机非常遵守时间概念,决不乱来,也从不拖延。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有计划(此计划不轻易改变),又有非常好的目的性

好的,谢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想让说机器周期指令周期那些,上升下降触发了什么动作

应该是让说触发什么,处于什么状态(o;哈哈哈但是组织不来语言,谢谢!

网友C:
竖直虚线表示某一个时刻点,横线表示各引脚的状态在这个时刻点的高低电平状态。

不过......并行扩展处于弱化状态,串行扩展更有趋势

网友D:
你要看不是"单片机的时序图"
而是"时序图"
单片机本身的差异就多,特别是STC的,现在用的最多的8051就是STC,STC单片机的时序根本就不是你那图上那样的
对于单片机的时序,你只要知道复位时间和复位电平状态就可以了
而更重要的是你要会看时序图,不管是什么元件,一般只要是能单片机控制的,都会有一个时序图给你的,不同元件有不同的时序图,你不可能全背下来,所以,只要你会看时序图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