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串口问题,如何不使用printf函数发送?

楼主(2020-12-03):
上位机一直是字符串接受数据,单片机每次需要发送字符串和unsigned char的数据 比如 ed fe 02 f3 d8等等 请问如何在不使用printf函数下在上位机是字符串接受的情况下 把这些发送过去 如何需要转换成字符串请问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你的意思就是发送16进制吧,那就是你
初始化串口,设置波特率
把要发送的数据,比如0x16,放到发送寄存器中
等待发送完成即可
printf本质也是一字节一字节的发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就是发送16进制吧,那就是你 初始化串口,设置波特率 把要发送的数据,比如0x16,放到发送寄存器中 ...

请不要随便复制别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