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C3020和BTA16做一个调档的灯,具体电路是什么啊

楼主(2020-12-03):
我还是一个新手小白 有大佬教教吗

网友A:
用光耦,跟可控硅做调光灯,这明显是要做交流触发式调光灯啊,如果用单片机的话,光耦采集过零信号,上升沿触发,然后启动定时器1,定时1中断则输出触发信号通过另个一光耦给可控硅同时启动定时器2,定时2中断结束触发信号,交流过零可控硅截止,按键通过控制定时器1定时长短就可以达到调光的目的。思路有了,电路和代码都很简单了。
不可学拿来主义啊。

楼主:
51单片机可以 用一个按键调不同的档位吗

网友B:
不同亮度吗,按按键控制不同电流大小的输出就行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可以 用一个按键调不同的档位吗

对的   ,用什么电路实现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亮度吗,按按键控制不同电流大小的输出就行吧

PWM调怎么控制啊

网友C:
如果用单片机实现可以用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150058-1.html
如果用纯电路实现的话,我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单片机实现可以用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150058-1.html
如果用纯电路实现的话,我不太懂

为什么我烧录进去之后没有反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光耦,跟可控硅做调光灯,这明显是要做交流触发式调光灯啊,如果用单片机的话,光耦采集过零信号,上升沿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