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是放在电源正电压和电机之间好还是电机放在电源和mos管之间好。

楼主:
请问电源正电压  mos管  电机他们的位置怎么放比较好,摆放位置不同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2020-12-03):
帖子可能说的不是很明白,我补充一下:
1 两张图都市mos管,G脚都有一个下拉电阻和隔离电阻
2 第二张图中的P3写错了,不是电池座子也是气泵
3 因为之前我是两个图都用在一个电路板上,图二不接气泵时会拉低电池电压
4 我看很多电路板都是按照图二方式驱动的

我想知道这两种接法有什么优缺点,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B:
放哪都一样,
P管低电平开
N管高电平开
一定要说优点,那就是N管驱动可以用3.3V驱动高电压的电源
而P管如果是控制高电压电源就不行,还得再加一个N管......

网友C:
N管放靠地端,P管放电源端,放反了会造成驱动不足

网友D:
一样的,没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E:
N管放靠地端,P管放电源端

网友F:
满足MOS管的工作条件,放哪里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