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控制单片机步进电机旋转 求指导

楼主(2020-12-03):
通过上位机控制步进电机旋转角度,能实现正转及反转的启动停止 求大家指导一下改如何学习才能自己制作出来

楼主:
怎样才能实现上面的功能呢

网友A:
上位机通讯,接受特殊符号控制电机转动

楼主:
谁有相关的程序和仿真图吗,参考一下

网友B:
串口发数据,单片机判断啊。。。。比如上位机发个int型0x0168。代表360度。发个0x00代表0度。。。以此类推

网友C:
你好!步进电机角度控制,和电机的减速比有关;
减速比1/64的,步进角度是5.625*1/64度;
一般较常用的步进电机多见的是四相八拍;
减速比1/64的电机,通过硬件和编程处理;
电机转动一圈可以细分成 2048 个数据位;
2048个数据位,控制角度也算是很精确了;
步进电机速度控制,取决于电机工作频率。
下面是一款:三路步进电机控制板
可以分别控制并驱动三个步进电机

控制方式:上位机网络控制或上位机串口控制

控制板供电和步进电机供电是分开独立供电的;
电机供电范围广,适用于5V到24V的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参数设置和控制软件
上位机控制,可以输入转动速度和行走步数

网络接入参数设置,方便你完成模块接入配置

如有疑问,可以继续留言沟通

网友C:
你好!
步进电机角度控制,和电机的减速比有关;
减速比1/64的,步进角度是5.625*1/64度;
一般较常用的步进电机多见的是四相八拍;
减速比1/64的电机,通过硬件和编程处理;
电机转动一圈可以细分成 2048 个数据位;
2048个数据位,控制角度也算是很精确了;
步进电机速度控制,取决于电机工作频率;
控制不当,会出现电机抖动或失步等情况。
下面是一款:三路步进电机控制板
可以分别控制并驱动三个步进电机

控制方式:上位机网络控制或上位机串口控制

控制板供电和步进电机供电是分开独立供电的;
电机供电范围广,适用于5V到24V的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参数设置和控制软件
上位机控制,可以输入转动速度和行走步数

网络接入参数设置,方便你完成模块接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