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pwm占空比让LED渐变的问题

楼主(2020-12-03):
看了论坛,尝试了自己做led渐变的程序.

        yc=1000;
        led=0;
                while(1){
                  led=0;
                        a=yc-300;
                        if(a<0){a=0;}
                        Delay_us(a);
                        led=1;
                        b=1000-yc;
                        if(b<0){b=0;}
                        Delay_us(b);
                        yc=yc-1;
                        if(yc==0){led=1;break;}
                }
                while(1){
                  led=0;
                        a=yc-300;
                        if(a<0){a=0;}
                        Delay_us(a);
                        led=1;
                        b=1000-yc;
                        if(b<0){b=0;}
                        Delay_us(b);
                        yc=yc+1;
                        if(yc==1000){led=0;break;}
                }

不停的渐亮,渐暗,但是发现2个问题,
1.在渐亮的时候,最后会突然很亮.
2.渐变过程中,闪烁比较明显..
视频链接:http://www.56.com/u74/v_MTY4MDcwMDMx.html

网友A:
//你这程序烂的很,不用定时器可以这样
while(1){
               led=0;
               Delay_us(a);
               led=1;
               Delay_us(1000-a);
                if(a++>1000)
                {a=0;break;}

             }
while(1){
               led=0;
               Delay_us(1000-a);
               led=1;
               Delay_us(a);
                if(a++>1000)
                {a=0;break;}

             }

网友B:
led是压敏器件。。在达到阈值电压时会有自稳压特性,导致电流变化变小,所以均匀输出pwm并不会得到均匀光亮度增加。还有多理解pwm的意思,程序写的不太好。再优化一下吧。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自动控制原理这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程序烂的很,不用定时器可以这样
while(1){
               led=0;

你不觉得这程序简单,上手特容易吗?你的这个程序没有多大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是压敏器件。。在达到阈值电压时会有自稳压特性,导致电流变化变小,所以均匀输出pwm并不会得到均匀光亮 ...

难怪最后一秒突然很亮,是因为最亮的时候需要电流小 一下达到阈值。谢谢。那我问下, pwm不就是不停的开关,输出方波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怪最后一秒突然很亮,是因为最亮的时候需要电流小 一下达到阈值。谢谢。那我问下, pwm不就是不停的开 ...

PWM调光与线性调光是两回事。给你一个极简单且不用定时器的呼吸灯示例参考。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ed=P1^0;
uint count=0,time0=0,time1=0,DIR=0;

void main( )
{
        while (1)
        {
                time0++;
                count++;
                if(count>=80)
                {
                        count=0;
                        if(DIR==0)
                        time1++;
                        else
                        time1--;
                }
                if(time1>=500)
                        DIR=1;
                if(time1==0)
                        DIR=0;
                if(time0>=500)
                        time0=0;
                if(time0<=time1)
                        led=0;
                else
                        led=1;
        }
}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难怪最后一秒突然很亮,是因为最亮的时候需要电流小 一下达到阈值。谢谢。那我问下, pwm不就是不停的开 ...

应该是均匀的改变占空比,理论上是均匀的改变占空比亮度也会变化,如果用MOS管搭一个BUCK电路用普通灯泡就可以看到均匀的变化效果

网友E:
这是我之前写的采用中断方式呼吸灯效果: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 =P2^1;
uint count=0,timer1=0,value=0;
bit DIR=1;
void main()
{
TMOD=1;
    TH0=(65536-1)/256;
TL0=(65536-1)%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TR0置位,启动定时器

while(1)
{

  if(timer1>value)
  {
   pwm=0;
  }
  else
  {
  pwm=1;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1)/256;
TL0=(65536-1)%256;
timer1++;
count++;
if(timer1>500)
{
timer1=0;
}
if(count>100)
  {
  count=0;
   if(DIR==1)
{
  value++;
}
if(DIR==0)
{
  value--;
}
  }

  if(value==50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

网友E:
这个是不用中断呼吸灯的代码: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2^0;

#define TIME 300

int main()
{
        unsigned int set  =10,time = 0;
        while(1)
        {
                for(time = 0;time < TIME;time++)
                {
                        if(time > set)
                        {
                                LED = 0;
                        }
                        else
                        {
                                LED = 1;
                        }
                }
                set++;
                if(set == TIME)
                {
                        for(;set>0;set--)
                        {
                                for(time = 0;time < TIME;time++)
                                {
                                        if(time > set)
                                        {
                                                LED = 0;
                                        }
                                        else
                                        {
                                                LED = 1;
                                        }
                                }
                        }
                }
        }
}

网友F:
在led两端并个电容应该有改善

网友G:
为什么我看不懂..

网友H:
不要那么多while(1)!要不然你以后会死很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调光与线性调光是两回事。给你一个极简单且不用定时器的呼吸灯示例参考。

代码简单易懂,渐变效果也很理想,只是不能停留在一个恒定的渐变状态,如停留就会出现闪烁..看来是没办法通过PWM来调光了..我看看能不能加个电感 二极管 电容来达到.....

网友I(2021-01-04):
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来实现即可,在一段时间内输出低电平,然后随着时间的增加逐渐输出高电平

网友J:
需要用到定时器或者增强型的PWM模块,参考这个贴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00820-1.html

网友K:
就小功率led而言,绝对不应该出现你说的问题。好好研究一下你的程序和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调光与线性调光是两回事。给你一个极简单且不用定时器的呼吸灯示例参考。

这代码好厉害,我拆解了2个小时都没看懂..佩服的!!!继续努力中..

网友L(2021-02-07):
我也用定时器做过可调PWM调节LED灯玩,一键加亮,另一键加暗,循环,你讲的可能是LED电压与亮度非线性吧,调整一下程序,叁数试试

网友M:
        PWM_COUNT++;
        if(255 == lamp1)
        {
           if(PWM_COUNT <= pwm){lamp=1;}      //判断是否到了点亮LED的时候
           else{lamp=0;}
           if(PWM_COUNT>=115){PWM_COUNT=0;}
        }
        else{lamp=0;}

网友I(2021-03-19):
单片机的定时中断判断就行

网友N:
用于控制LED亮度的pwm方法已被许多人使用,搜索示例并学习如何编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