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进去lcd屏没反应,请问STM32程序哪里出问题了吗?

楼主(2020-12-03):
求大佬看看,是不是我配置还有没弄得

网友A:
先找屏厂家要求提供驱动程序,或自行下载厂家提供的驱动程序,配标准硬件LCD接口;烧录进去,看是否点亮,若仍无法点亮,再查硬件是否适配,电压等参数,一上来就给程序,谁知您那咋回事?

网友B:
找屏厂家要求提供驱动程序,或自行下载厂家提供的驱动程序,配标准硬件LCD接口;烧录进去,看是否点亮,若仍无法点亮,再查硬件是否适配

网友C:
开发环境不同也有影响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D(2021-05-29):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

网友E:
你看看有没有更新OLED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