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74ls139+74HC240驱动数码管定时器闹钟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2020-12-03):
/*基于51单片机设计定时器闹钟       小老弟~*/

#include "reg51.h"                //定义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0                   //定义数码管段选(数据)管脚

sbit LSA=P2^0;                   //定义24译码器管脚,进行位选
sbit LSB=P2^1;

sbit k1=P2^2;                   //定义按键管脚
sbit k2=P2^3;
sbit k3=P2^4;
sbit k4=P2^5;

sbit beep=P2^6;                   //蜂鸣器管脚

uchar s,sec,h;                                  //定义计数变量对应分别为秒、分、时
char pre_s=0,pre_sec=0,pre_h=8;                //定义报警时间变量,对应分别为秒、分、时
bit state,h_sec;                                        //状态变量,state=1为进入闹铃时间设置,h_sec为时分选择设置
uchar disp[4];                                                //数码管显示数组
uchar pre_time[4];                                        //设定闹铃时间显示数组
uchar code smgduan[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段码表

void delay_ms(uint t)                                //延时函数
{
        uchar i;
        for(;t>0;t--)
        {
                for(i=0;i<125;i++);
        }
}

void T0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_pro()                                                //计数时间处理函数
{
        disp[0]=smgduan[sec%10];                //分的个位
        disp[1]=smgduan[sec/10];                //分的十位
        disp[2]=smgduan[h%10];                        //时的个位
        disp[3]=smgduan[h/10];                        //时的十位
}

void pretime_pro()
{
        pre_time[0]=smgduan[pre_sec%10];          //定时分的个位
        pre_time[1]=smgduan[pre_sec/10];          //定时分的十位
        pre_time[2]=smgduan[pre_h%10];                  //定时时的个位
        pre_time[3]=smgduan[pre_h/10];                  //定时时的十位
}

void digdisp()                                                          //计数时间显示
{
        uchar i;
        for(i=0;i<4;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break;                  //位选
                        case(1):
                                LSA=1;LSB=0;break;
                        case(2):
                                LSA=0;LSB=1;break;
                        case(3):
                                LSA=1;LSB=1;break;
                }
                LED=disp[i];                                          //对应位的显示
                delay_ms(1);
                LED=0xff;                                                  //消隐
        }
}

void digdisp_pre()                                                  //定时时间显示
{
        uchar i;
        for(i=0;i<4;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break;                  //位选
                        case(1):
                                LSA=1;LSB=0;break;
                        case(2):
                                LSA=0;LSB=1;break;
                        case(3):
                                LSA=1;LSB=1;break;
                }
                LED=pre_time[i];                                  //对应位的显示
                delay_ms(1);
                LED=0xff;                                                  //消隐
        }
}

void key_pro()                                                          //按键处理函数
{
        if(k1==0)
        {
                delay_ms(1);                                         //消抖
                if(k1==0)
                {
                        state=~state;                                 //改变状态state,state=1进入定时时间设置
                        while(!k1);                                         //松手检测
                }
        }

        if((k2==0)&&(state==1))
        {
                delay_ms(1);                                         //消抖
                if((k2==0)&&(state==1))
                {
                        h_sec=~h_sec;                                 //改变状态h_sec,h_sec=1设置分,h_sec=0设置时
                        while(!k2);                                         //松手检测
                }
        }

        if((k3==0)&&(state==1))                                 //加一
        {
                delay_ms(1);                                         //消抖
                if((k3==0)&&(state==1))
                {
                        if(h_sec==0)
                        {
                                pre_h++;                                 //定时时加一
                                if(pre_h==24)
                                {
                                        pre_h=0;
                                }
                        }
                        else
                        {
                                pre_sec++;                                 //定时分加一
                                if(pre_sec==60)
                                {
                                        pre_sec=0;
                                }
                        }
                        while(!k3);                                         //松手检测
                }
        }

        if((k4==0)&&(state==1))                                 //减一
        {
                delay_ms(1);
                if((k4==0)&&(state==1))
                {
                        if(h_sec==0)
                        {
                                pre_h--;                                 //定时时减一
                                if(pre_h<0)
                                {
                                        pre_h=23;
                                }
                        }
                        else
                        {
                                pre_sec--;                                 //定时分减一
                                if(pre_sec<0)
                                {
                                        pre_sec=59;
                                }
                        }
                        while(!k4);                                         //松手检测
                }
        }
}

void sound()                                                         //蜂鸣器报警函数
{
        uchar i;
        for(i=0;i<10;i++)
        {
                beep=~beep;
                delay_ms(1);
        }
}

void main()
{                                                                                  //T0初始化
        T0Init();
        while(1)
        {
                key_pro();                                                  //按键检测
                if(state==0)                                          //如果state为0,数码管显示计数时间
                {
                        time_pro();
                        digdisp();
                        if((pre_sec==sec)&&(pre_h==h)&&(s-pre_s<10))        //计数时间到定时时间发出报警声,持续10s
                        {
                                sound();
                        }
                }
                else                                                         //如果state=0,进入定时时间设置,数码管显示当前设置时间
                {
                        pretime_pro();
                        digdisp_pre();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处理函数
{
        static int n;                                                 //定义局部静态变量
        TH0=(65536-1000)/256;                                                         //赋初值
        TL0=(65536-1000)%256;
        n++;                                                                 //进入一次中断n+1
        if(n==1000)                                                         //当n=1000时,满足1s
        {
                n=0;
                s++;                                                         //秒加1
                if(s==60)
                {
                        s=0;
                        sec++;                                                 //秒满60,分加1
                        if(sec==60)
                        {
                                sec=0;                                         //分满60,时加1
                                h++;
                                if(h==24)
                                {
                                        h=0;
                                }
                        }
                }
        }
}

网友A(2021-10-18):
楼主你的仿真用的啥 软件我怎么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