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通过红外遥控控制数码管开与关,且按遥控器任意键数码管加1

楼主(2020-12-03):
红外遥控的开关键用来控制数码管的显示开与关,在数码管显示开的时候任意其他按键被按下数码管显示加一,这个按键次数要有掉电保护功能,当显示值达到报警值时,用蜂鸣器报警在报警期间按C键可以清掉显示值,其他键显示不改变,如果按C键同时要停止蜂鸣器报警。如何解决,求指导一下大概的方向

网友A:
如果红外知识不足的自行脑补(如果通讯,如何处理,以及红外遥控的通信标准)!
红外遥控开关上的每一个键都对应一个编码,单片机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遥控开关上的码解调出来。
程序就不写了,大概思路如下!
if(红外数据有效)
{
if(不需要报警)
那就自加,显示(这里想怎么加都行,你说了算);
else //如果需要报警
if(键值!=C)

打开报警(这里还需要不需要加就看你自己了,可以加,也可不加);

关掉报警,数据清零显示;
}

大概思路就这样了,至于程序结构自行补充了

网友B:
现在的红外是遵循协议的,市面最常用的红外标准是NEC,建议楼主翻看一下这个博客:https://blog.csdn.net/qq_43415898/article/details/107561498
其他就如一楼那样。

网友C:
普中51开发板有讲解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