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同向端和反向端差值为0,但输出不为0?

楼主:
当同向端和反向端输入压差为0时,因为LM2902失调电压为2mv,放大倍数为100倍,仍导致输出有0.2V的波动输出,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该怎么保持一致,求教

网友A(2020-12-03):
我现在是不知道这个电路的同向和反向输入阻抗分别是多少,怎么保持一致

网友A:
现在不知道这个电路的同向和反向输入阻抗怎么计算的

网友B:
你的电阻要用1%的好啊,多退少补的试试

网友C:
单电源供电,输出是1/2CC,只有又电源供电输出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