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MS51系列单片机和atmel系列区别?程序移植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楼主(2020-12-03):
小白提问,之前用过AT89C51的单片机,移植到新唐MS51的单片机上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刚开始上班,研发就我一个,没人带,对ICP和nulink完全不了解,有大佬告知吗

网友A:
新唐的8051内核单片机是典型的台系单片机,它片上的资源有原来atmel8051有的,但也多出了其它的功能,像ADC,PWM,和一些通讯功能
如果不用到这些功能的,移植还可以
但如果原程序是有用到ADC之类的功能,基本就是重写了
工业应用不比DIY,数据手册你是一定要认真看的了
台系单片机基本都是一个德性:烧录器贵,单片机便宜,相当一部分是没有中文数据手册的,哪怕是繁体的也行啊........但确实没有,英文好的就行,英文不好的,百度机翻两三天应该就能看了

新唐官方有代码例程和烧录器的使用方法,你可以下载去看一下
用台系单片机都是一个样:性能一般,功能多,片上资源也多,编译器效率一般,能用汇编就不用C,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公司招单片机工程师还要会汇编的原因,它们跑C没有汇编稳定,特别是干扰大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