晟矽微MC30P6270C单片机LED的呼吸与渐变程序

楼主(2020-12-03):
/******************************************************************************
;  *    @Create Date         : 2020.12.03
;  *    @Author/Corporation  : 有趣的金鱼
;  *----------------------Abstract Description---------------------------------
    本程序采用晟矽微6270单片机底层,适用于晟矽微6270系列单片机
******************************************************************************/
#include "user.h"
/************************************************
;  *    @Function Name       : CLR_RAM
;  *    @Description         : 初始化RAM
;  *    @IN_Parameter        :
;  *    @Return parameter    :
;  ***********************************************/
void CLR_RAM(void)
{
    __asm
        movai   0x40
        movra   FSR
        movai   48
        movra   0x07
        decr    FSR
        clrr    INDF
        djzr    0x07
        goto    $-3
        clrr    0x07
        clrr    0x05
    __endasm;
}
/************************************************
;  *    @Function Name       : ConfigSet
;  *    @Description         : 初设置io  pwm  定时器等
;  *    @IN_Parameter        :
;  *    @Return parameter    :
;  ***********************************************/
void ConfigSet(void)
{
    P1 = 0x00;
    DDR1 = 0x18;    //1:input 0:output
    PUCON = 0xf7;   //0:Effective 1:invalid
    PDCON = 0xff;   //0:Effective 1:invalid
    ODCON = 0x00;   //0:推挽输出      1:开漏输出
    /*****************定时器0**************************************/

    //T0CR = 0x84; //时钟为CPU时钟    定时器64分频  1ms
    //T0CNT = 256 - 125;
    //T0IE = 1;

    T0CR=0x00;      //时钟为CPU时钟    定时器2分频
    T0CNT=256-96;  //50us 进一次中断
    T0IE=1;

    /*****************定时器1**************************************/

    //T1CR=0x80;      //时钟为CPU时钟    定时器2分频
    //T1CNT=36;      //125=31KHz
    //T1LOAD=36;     //用于设置 T1 的计数周期
    //T1DATA=18;      //用于设置 PWM1 的占空比
    //PWM1EC=0;

    /****************键盘中断**************************************/

    P1KBCR=0x08;    //使能键盘中断IO口

    /****************键盘中断**************************************/

    LVDCR1=0x23;    //LVD电压检测量值选择
    LVDEN=1;        //低电压检测 LVD使能位 0:关闭LVD; 1:开启LVD
    LVDIE=0;        //LVD 中断使能位 0:屏蔽LVD中断; 1:使能LVD中断;
    LVDIF=0;        //LVD 中断标志位 0:未触发LVD中断; 1:已触发LVD中断,需软件清 0;
    /****************变量初始化************************************/

    sys_power_flag = 0;
    sys_sleep_flag = 0;
    sys_work_flag = 0;
    sys_led_breathe_direction = 0;
    time1s_flag = 0;
    time10ms_flag = 0;
    timer_count0 = 0;
    timer_count1 = 0;
    timer_count2 = 0;
    function_mode = 0;
    led_choice = 0;
    led_pwm_red_value = 0;
    led_pwm_green_value = 0;
    led_pwm_blue_value = 0;
    led_breathe_ratio = 0;
    led_breathe_period = 0;
    led_breathe_frequency = 0;

}
/************************************************
;  *    @Function Name       : Key_Scan();
;  *    @Description         : 按键扫描检测
;  *    @IN_Parameter        : void
;  *    @Return parameter    : 确认的按键信息
;  ***********************************************/
char Key_Scan(void)
{
    char signal;        //用于得到按键信号的值
    char KeyValue;      //用于返回按键稳定的值
    char i;
    KeyValue = NO_KEY_MSG;
    signal = 0;
    if(!PIN_KEY_ON_OFF)   //低有效
    {
        signal |= 0x01;
    }

    for(i=0;i<KEY_NUMBER;i++)           //确认按键的状态
    {
        if((signal & 0x01) == 1)            //有按键按下
        {
            if(KeySignalCount[i] <= KEY_LONG_TIMES)
                KeySignalCount[i]++;
            if(KeySignalCount[i] == KEY_LONG_TIMES)
            {
                KeyValue = (0x01 | KEY_LONG);//长按按下
            }
        }
        else
        {
            if((KeySignalCount[i] > KEY_SHORT_TIMES)
                &&(KeySignalCount[i] < KEY_LONG_TIMES))
            {
                KeyValue = 0x01;//短按抬起
            }
            KeySignalCount[i] = 0;
        }

        signal>>=1;
    }

    if(KeyValue != NO_KEY_MSG)  //有按键
    {
        return KeyValue;
    }
    return NO_KEY_MSG;

}

/************************************************
;  *    @Function Name       : Key_Message_Dispose();
;  *    @Description         : 按键消息处理
;  *    @IN_Parameter        : void
;  *    @Return parameter    : void
;  ***********************************************/
void Key_Message_Dispose(void)
{
    if(KEY_LAMP == key_msg)
    {
        switch(function_mode)
        {
            case 0:led_white;sys_work_flag=1;function_mode++;break;
            case 1:led_red;function_mode++;break;
            case 2:led_green;function_mode++;break;
            case 3:led_blue;function_mode++;break;
            case 4:led_green;function_mode++;break;
            case 5:led_black;sys_work_flag=0;function_mode=0;break;
        }
    }
}
/************************************************
;  *    @Function Name       : LED_Detection();
;  *    @Description         :
;  *    @IN_Parameter        : void
;  *    @Return parameter    : void
;  ***********************************************/
void LED_Detection(void)
{
    //第五个模式
    if(5 == function_mode)
    {
        //呼吸灯
        led_breathe_period++;
        if(LAMP_PERIOD_VALUE <= led_breathe_period)
        {
            led_breathe_period=0;
            led_breathe_frequency++;
            if(LAMP_PERIOD_VALUE <= led_breathe_frequency)//周期时间*频率时间*2=总变化时间
            {
                led_breathe_frequency=0;

                if(sys_led_breathe_direction)
                {
                    //亮
                    if(LAMP_PERIOD_VALUE >= led_breathe_ratio)
                        led_breathe_ratio++;
                    else
                        sys_led_breathe_direction=0;
                }
                else
                {
                    //灭
                    if(1 <= led_breathe_ratio)
                        led_breathe_ratio--;
                    else
                        sys_led_breathe_direction=1;
                }
            }
        }
        if(led_breathe_ratio <= led_breathe_period)//亮灭
        {
            PIN_LED_RED=0;
            PIN_LED_GREEN=0;
            PIN_LED_BLUE=0;
        }
        else
        {
            PIN_LED_RED=1;
            PIN_LED_GREEN=1;
            PIN_LED_BLUE=1;
        }
        /*
        //渐变灯
        led_breathe_period++;
        if(LAMP_PERIOD_VALUE <= led_breathe_period)
        {
            led_breathe_period=0;
            led_breathe_frequency++;
            if(LAMP_PERIOD_VALUE <= led_breathe_frequency)
            {
                led_breathe_frequency=0;

                switch(led_choice)
                {
                    case 0:led_pwm_red_value++;if(LAMP_PERIOD_VALUE <= led_pwm_red_value){led_choice++;}break;
                    case 1:led_pwm_blue_value--;if(0 >= led_pwm_blue_value){led_choice++;}break;
                    case 2:led_pwm_green_value++;if(LAMP_PERIOD_VALUE <= led_pwm_green_value){led_choice++;}break;
                    case 3:led_pwm_red_value--;if(0 >= led_pwm_red_value){led_choice++;}break;
                    case 4:led_pwm_blue_value++;if(LAMP_PERIOD_VALUE <= led_pwm_blue_value){led_choice++;}break;
                    case 5:led_pwm_green_value--;if(0 >= led_pwm_green_value){led_choice=0;}break;
                    default:led_choice=0;break;
                }
            }
        }

        if(led_pwm_red_value <= led_breathe_period)
            PIN_LED_RED=0;
        else
            PIN_LED_RED=1;
        if(led_pwm_green_value <= led_breathe_period)
            PIN_LED_GREEN=0;
        else
            PIN_LED_GREEN=1;
        if(led_pwm_blue_value <= led_breathe_period)
            PIN_LED_BLUE=0;
        else
            PIN_LED_BLUE=1;
        */
    }
}

/************************************************
;  *    @Function Name       : Sleep_Mode();
;  *    @Description         : 低功耗模式检测
;  *    @IN_Parameter        : void
;  *    @Return parameter    : void
;  ***********************************************/
void Sleep_Mode(void)
{

    if(0 == sys_work_flag)//没有在工作
    {
        sys_sleep_flag=1;
        PIN_LED_RED=0;
        PIN_LED_GREEN=0;
        PIN_LED_BLUE=0;
        PIN_LED_WHITE=0;
    }

    if(1 == sys_sleep_flag)
    {
        sys_sleep_flag=0;
        GIE=0;      //总中断使能位
        KBIF=0;     //键盘中断位清零
        KBIE=1;     //键盘中断使能位
        T0IE=0;     //定时器 T0 中断使能位
        T1EN=0;     //定时器 T1 中断使能位
        WDTEN=0;    //看门狗使能位
        ClrWdt();
        Nop();
        Nop();
        Stop();     //程序运行到低功耗模式,只有发生中断请求或者复位才能退出该模式
        Nop();
        Nop();
        Nop();
        ClrWdt();
        KBIE=0;
        T0IE=1;
        T1EN=1;
        WDTEN=1;
        GIE=1;
    }

}
/************************************************
;  *    @Function Name       : Sys_Init
;  *    @Description         : 系统初始化
;  *    @IN_Parameter        :
;  *    @Return parameter    :
;  ***********************************************/
void  Sys_Init(void)
{
    GIE = 0;
    CLR_RAM();
    ConfigSet();
    GIE  = 1;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    @Description         :
;  *    @IN_Parameter        :
;  *    @Return parameter    :
;  ***********************************************/
void main (void)
{
    Sys_Init();
    while(1)
    {
        ClrWdt();

        if(time10ms_flag)
        {
            time10ms_flag=0;
            key_msg = Key_Scan();//按键扫描
            Key_Message_Dispose();//按键处理
        }
        if(time1s_flag)
        {
            time1s_flag=0;
            Sleep_Mode(); //低功耗模式
        }
    }
}
/************************************************
;  *    @Function Name       : Interrupt
;  *    @Description         : The interrupt function
;  *    @IN_Parameter        :
;  *    @Return parameter    :
;  ***********************************************/
void int_isr(void)__interrupt
{
__asm
    movra   _abuf
    swapar  _STATUS
    movra   _statusbuf
__endasm;
    if((T0IF)&&(T0IE))
    {
        T0CNT=256-96;//50us
        T0IF = 0;

        timer_count0++;
        timer_count1++;
        if(20000 <= timer_count0)//1s
        {
            timer_count0=0;
            time1s_flag=1;
        }

        if(200 <= timer_count1)//10ms
        {
            timer_count1=0;
            time10ms_flag=1;
        }
        LED_Detection();
    }
__asm
    swapar  _statusbuf
    movra   _STATUS
    swapr   _abuf
    swapar  _abuf
__endasm;
}

/**************************** end of file *********************************************/

网友A(2021-03-31):
你好,请问这个芯片能写低电压检测的吗?在3.3V与3V实现灯闪烁,3 V关机,如果可以的话,能说一下大致思路吗?我理解的是只能实现一种电压检测,像这种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很不错,看看低功耗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