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CD显示风向传感器测得的风向,求大家帮忙看看单片机程序哪里不对,一直没有现象

楼主(2020-12-03):
使用单片机串口获取风向传感器的数据,然后用LCD1602显示,求求各位帮忙看看程序哪里有问题,改了好多遍了,但一直没有现象
这是传感器的说明:

以下为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2^2;    //LCD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1;    //LCD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0;    //LCD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uchar table[24]= //用来存储SBUF的数据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wind_direction[8]={0x01,0x03,0x00,0x00,0x00,0x02,0xC4,0x0B};//风向传感器问询帧
uchar wind_direction1;//单片机接收风向数据
uchar strwind[];  //用来把得到的整形数据转为字符串
int flag1;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cmd(uchar del)//LCD写命令函数
{
  RS=0;//命令选择端
        delay(10);
        RW=0;//写命令
        delay(10);
        P0=del;  //把命令字写入
        delay(10);
        E=1;//使能
        delay(10);
        E=0;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LCD写数据函数
{
  delay(10);
        RS=1;//数据选择端
        delay(10);
        RW=0;//写命令
        delay(10);
        P0=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写入
        delay(10);
        E=1;
        delay(10);
        E=0;
}

void lcd1602_init()//LCD初始化
{
wcmd(0x38);
wcmd(0x0C);
wcmd(0x06);
wcmd(0x01);
}

void init()  //系统初始化
{
TMOD=0X20;//定时器T1,方式2,波特率由PCON寄存器的SMOD决定
TH1=0xfa;//设置波特率
TL1=0xfa;
TR1=1;//定时器1中断打开
SCON=0x50;//方式1 SCON是串行口1的串行控制寄存器
PCON=0x00;//各工作方式波特率加倍
IP=0X10;//
REN=1; //串口1接收使能
EA=1;//cpu开放中断
ES=1;//允许串行口中断

}
void main()
{
        uchar m=0;
        flag1=0;//判断风速风向传感器
        init();
  while(1)
        {
                int i;
                if(flag1==0)//flag1=0则发送风向数据
        {
        for(i=0;i<8;i++)
                {
                SBUF=wind_direction[i];   //发送问询帧
                        while(!TI);  //数据发送结束时TI置1
                        TI=0;
                }
                delay(500);
                strwind[0]=(wind_direction1/10)+'0';   //这里是把整数型数据转为字符
                strwind[1]=(wind_direction1%10)+'0';
                lcd1602_init();
                delay(100);
                wcmd(0x80);  //LCD第一行第一个位置
                delay(100);
                for(m=0;m<3;m++)
                {
                lcd1602_writedata(strwind[m]);
                }
                delay(500);
  }
}
}

void UART_1() interrupt 4
{
        int i=0;
        //接收完缓冲数据后RI置1
        if(RI)//如果RI为1,即如果收到
        {
          RI=0; //RI置0
                table[i++]=SBUF;  //  得到的风向数据存在SBUF,把数据给table[i++]
                if(i>8)  //一个应答帧是9个字节,i>8表示一个风向数据传输完成
                {
                wind_direction1=table[6];//风向数据是第七个,即table[6],给wind_direction1[0]
                 }
        }
}

求各位帮忙看看以上程序哪里不太对,尤其是串口通信部分,改了好多遍但最后都没有现象,求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球球各位了,调了好多次一直不行,救救孩子吧

网友A:
LCD_Init()放在while(1)里面,LCD被初始化了多少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球球各位了,调了好多次一直不行,救救孩子吧

楼主的程序有很多基础知识错误。这是给坛友修改的一个甲醛检测示例程序,硬件TX-1C实验板。虽然不能直接解决楼主的问题,但可依照其程序构架、解题思路、书写格式举一反三,就可以轻易解决问题。

网友A:
你说的现象是什么现象:LCD还是串口还是风向传感器?

LCD和串口你可以修改代码让他们打印出其他东西,能打印就不是这两者的问题、
风向传感器,你先确定电路正常否?电压正常否?然后在检测风向变化时它有向单片机发送数据吗?

看了你三个帖子,你一直在问代码问题,你确保你电路没问题吗?
如果你确保电路没问题,你要做的是去找买你传感器的厂家要例程,然后烧录,看哟没有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现象是什么现象:LCD还是串口还是风向传感器?

LCD和串口你可以修改代码让他们打印出其他东西,能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程序有很多基础知识错误。这是给坛友修改的一个甲醛检测示例程序,硬件TX-1C实验板。虽然不能直接 ...

谢谢指点

网友A:
不客气,
请共同遵守求贴礼仪,问题解决后发帖置顶然后来者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程序有很多基础知识错误。这是给坛友修改的一个甲醛检测示例程序,硬件TX-1C实验板。虽然不能直接 ...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