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机械臂PWM波联合控制多路舵机按规律动作程序仿真 以及压力传感器的应用和显示

楼主(2020-12-03):
简单的机械臂控制系统设计:
   没有机械臂的具体结构图,电机处仅代表机械臂关节处的运动情况。
   通过控制电机的运动来控制机械臂的具体动作。
   将货物从一个固定位置搬运到另一个固定位置,重复此操作。其中用一个压力传感器作为机械臂的启动开关,当压力传感器检测到有货物存在于货架上时机械臂开始执行动作,将货物夹起搬运到另一个位置。当货物被搬运到另一个位置的时候数码显示屏幕记录下搬运的个数,当搬运完毕后如果传感器再次检测到货架上有货物,机械臂即再一次执行刚才的动作,将货物搬运到另一个位置,同时显示屏显示的数字加一,记录下搬运的货物数量。

机械臂主要结构,各连接处用电机代替

机械臂主要结构,各连接处用电机代替

机械臂末端示意图

五个舵机:Kpower公司的舵机,分别为:两个RC20P、一个RD13T、一个RC30P、一个RC05P3。

舵机的选择的标准:
(1)转速:转速由舵机在无负载的情况下转过60度所需要的时间。
(2)扭矩:可以理解为在舵盘上距舵机轴中心水平距离1厘米处,舵机能够带动的物品的重量。舵机扭矩的单位是千克厘米。
2.6软件设计
    (1)定义芯片引脚
    (2)定义延时函数
(3)定义中断函数
(4)定义舵机驱动函数
(5)定义模数转换器转换函数
(6)定义PWM波函数
(7)定义初始化函数
(8)通过合理的逻辑整理将要实现的功能通过逻辑运算关联起来,组合成主函数,并多次调试与修改。

电路图

电路图

//线性区间标度变换公式:    y=(115-15)/(243-13)*X+15kpa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ADC0832的引脚
sbit ADCS =P2^2;    //ADC0832 chip seclect
sbit ADDI =P2^4;    //ADC0832 k in
sbit ADDO =P2^4;    //ADC0832 k out
sbit ADCLK =P2^3;   //ADC0832 clock signal

sbit PWM0 = P3^0;
sbit PWM1 = P3^1;
sbit PWM2 = P3^2;
sbit PWM3 = P3^3;
sbit PWM4 = P3^4;

sbit PWM5 = P1^5;
sbit PWM6 = P1^6;
sbit PWM7 = P1^7;

sbit ADD = P3^4;
sbit B3 = P3^5;

uint t_up0 = 1500;                //舵机PWM高电平时间 1000~2000表示1ms到2ms
uint t_up1 = 1500;
uint t_up2 = 1500;
uint t_up3 = 1500;
uint t_up4 = 1500;

uint t0_h;
uint t0_l;
unsigned int D1,D2,D3,D4;
uint Flag=0;

uchar t0_flag = 0;
uint num_max = 65535;        //
uint t_change = 63036;  //换路周期2.5ms

uchar error0 = 45;
uchar error1 = 45;
uchar error2 = 52;
uchar error3 = 52;
uchar error4 = 57;
uchar error5 = 57;
uchar error6 = 63;
uchar error7 = 63;
uchar error8 = 70;
uchar error9 = 70;

unsigned char dispbitcode[8]={0xf7,0xfb,0xfd,0xfe,0xef,0xdf,0xbf,0x7f};  //位扫描
unsigned char dispcode[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共阳数码管字段码
unsigned char dispbuf[4]; //显示数码管的数组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getdata; //获取ADC转换回来的值

void delayms(uint ms)
{
        unsigned 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void timer_init()
{
        EA = 1;
        ET0 = 1;
        PT0 = 1;
        TMOD = 0x11;
        TH0 = (65536 - t_up0)/256;
        TL0 = (65536 - t_up0)%256;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t0_flag == 0)
        {
                PWM0 = 1;
                TH0 = (num_max - t_up0 + error0+50*2)/256; //是为了抵消执行语句花的时间
                TL0 = (num_max - t_up0 + error0+125)%256;
                t0_flag = 1;
        }
        else if(t0_flag == 1)
        {
                PWM0 = 0;
                TH0 = (t_change + t_up0 +error1+50*2)/256;
                TL0 = (t_change + t_up0 +error1+125)%256;
                t0_flag = 2;
        }
        else if(t0_flag == 2)
        {
                PWM1 = 1;
                TH0 = (num_max - t_up1 + error2+50*2)/256; //是为了抵消执行语句花的时间
                TL0 = (num_max - t_up1 + error2+125)%256;
                t0_flag = 3;
        }
        else if(t0_flag == 3)
        {
                PWM1 = 0;
                TH0 = (t_change + t_up1 +error3+50*2)/256;
                TL0 = (t_change + t_up1 +error3+125)%256;
                t0_flag = 4;
        }
        else if(t0_flag == 4)
        {
                PWM2 = 1;
                TH0 = (num_max - t_up2 + error4+50*2)/256; //是为了抵消执行语句花的时间
                TL0 = (num_max - t_up2 + error4+129)%256;
                t0_flag = 5;
        }
        else if(t0_flag == 5)
        {
                PWM2 = 0;
                TH0 = (t_change + t_up2 +error5+50*2)/256;
                TL0 = (t_change + t_up2 +error5+129)%256;

                t0_flag = 6;
        }
        else if(t0_flag == 6)
        {
                PWM3 = 1;
                TH0 = (num_max - t_up3 + error6+50*2)/256; //是为了抵消执行语句花的时间
                TL0 = (num_max - t_up3 + error6+129+1)%256;

                t0_flag = 7;
        }
        else if(t0_flag == 7)
        {
                PWM3 = 0;
                TH0 = (t_change + t_up3 +error7+50*2)/256;
                TL0 = (t_change + t_up3 +error7+129+1)%256;
                t0_flag = 8;
        }
        else if(t0_flag == 8)
        {
                PWM4 = 1;
                  TH0 = (num_max - t_up4 + error8+50*2)/256; //是为了抵消执行语句花的时间
                  TL0 = (num_max - t_up4 + error8+129+1)%256;
                t0_flag = 9;
        }
        else if(t0_flag == 9)
        {
                PWM4 = 0;
                TH0 = (t_change + t_up4 +error9+50*2+10000)/256;
                TL0 = (t_change + t_up4 +error9+129+1)%256;
                t0_flag = 0;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void)  //12mhz delay 1.01ms
{
   unsigned char x,y;
   x=3;
   while(x--)
  {
       y=40;
       while(y--);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void)                          //数码管显示函数
{
  char k;
  for(k=0;k<4;k++)
  {

  P1 = dispbitcode[k];
  P0 = dispcode[dispbuf[k]];        //显示压力传感器读取到的数值,一共四个数
//  if(k==1)                                                  //加上数码管的dp小数点
//          P0&=0x7f;                                        //p0相与后赋予新的值
    delay_1ms();

  }
}

/************
读ADC0832函数
************/

//采集并返回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dat=0;
    unsigned 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k
}

void count(void)   //计算得到D1,D2,D3,D4
{
        unsigned int OverCounter = 0;
        bit OverFlg = 0;
        unsigned int temp,ppress = 0;
        float  press;

        getdata=Adc0832(0);
        if(14<getdata<243)                                  //当压力值介于15kpa到115kpa之间时,遵循线性变换
        {
                int vary=getdata;                                  //y=(115-15)/(243-13)*X+15kpa
                press=((10.0/23.0)*vary)+9.3;          //测试时补偿值为9.3
                temp=(int)(press*10);                  //放大10倍,便于后面的计算
               if(temp != ppress)
               {
                          ppress = temp;
                       OverFlg = 1;
                    }
                        D1=temp/1000;                                     //取压力值百位
                        D2=(temp%1000)/100;                            //取压力值十位
                        D3=((temp%1000)%100)/10;            //取压力值个位
                        D4=((temp%1000)%100)%10;                //取压力值十分位
                }
}

void KEY(void)  //搬运东西电机转动程序
{
                if(Flag<100)
                {
                        if(t_up0 <= 1950&&Flag<=30)
                        {
                                t_up0 = t_up0 + 5;
                                delayms(50);
                                Flag++;
                        }
                        if(t_up0 <= 1930&&(Flag>30&&Flag<=50))
                        {
                                t_up1 = t_up1 + 5;
                                delayms(50);
                                Flag++;
                        }
                        if(t_up0 <= 1930&&(Flag>50&&Flag<=70))
                        {
                                t_up2 = t_up2 + 5;
                                delayms(50);
                                Flag++;
                        }
                        if(t_up0 <= 1930&&(Flag>70&&Flag<=80))
                        {
                                t_up3 = t_up3 + 5;
                                delayms(50);
                                Flag++;
                        }
                        if(t_up0 <= 1950&&(Flag>80&&Flag<=100))
                        {
                                t_up4 = t_up4 + 5;
                                delayms(50);
                                Flag++;
                        }
                }
}

void KEY0(void)
{
                        if(t_up0 <= 1950&&Flag>=80)
                        {
                                t_up4 = t_up4 - 5;
                                delayms(50);
                                Flag--;
                        }

                        if(t_up0 <= 1930&&(Flag>=70&&Flag<80))
                        {
                                t_up3 = t_up3 - 5;
                                delayms(50);
                                Flag--;
                        }
                        if(t_up0 <= 1930&&(Flag>=50&&Flag<70))
                        {
                                t_up2 = t_up2 - 5;
                                delayms(50);
                                Flag--;
                        }
                        if(t_up0 <= 1930&&(Flag>=30&&Flag<50))
                        {
                                t_up1 = t_up1 - 5;
                                delayms(50);
                                Flag--;
                        }

                        if(t_up0 <= 1950&&(Flag>=0&&Flag<30))
                        {
                                t_up0 = t_up0 - 5;
                                delayms(50);
                                Flag--;
                        }

}

void main(void)
{
        uint a=1,b=0,c=0,d=0;
        uint flag=0,F=1,num,i=1;
        timer_init();
        TR0 = 1;

        while(1)
        {
        count();
        while(D2^F)                                                   //压力值出现变化
        {
                if(D2<2)
                {
                        while(D2^F)
                        {
                                count();
                                 if(D2>=2)
                                {
                                        flag=1;
                                        i=1;
                                        num++;
                                        if(num>0)
                                        a++;
                                        if(num==10)
                                        a=0;
                                        if(num>=10&&num<20)
                                        b=1;
                                        if(num>=1000)
                                        d++;

                                        while(Flag>0)
                                        {
                                        KEY0();
                                        }
                                        F=D2;
                                }
                        }
                }
                else
                F=D2;
        }

        dispbuf[0]=a;  //个位
        dispbuf[1]=b;  //十位
        dispbuf[2]=c;  //百位
        dispbuf[3]=d;  //千位

        if(D2>=2)
        {
                flag=1;
                i=1;
        }
        if(flag==1&&i==1)
        {
                KEY();
        }
        if(Flag==100)
        display();
        }
}

网友A(2021-01-05):
请问一下楼主,机械臂的扭矩是多少?里面木有说啊

网友A:
说的压力传感器在哪 哦

网友B(2021-07-01):
楼主数码管无显示是因为数值没传到主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