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制作之01:前言

楼主:
  我从1970年上初中起,认识晶体管已有几十年了,以前由于条件所限,只能通过万用表再附加一些简单的电路,测试晶体管的诸如“击穿电压:VCE0”、“穿透电流:ICE0”、“放大倍数:β”等关键的参数,其它参数就无能为力了。
  而《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是属于高大上的东西,以前见不到、摸不着,也买不起,连想都不敢想。
  这是我收集的成品图示仪的部分图片,平时就靠看这些图片过过眼瘾:

  现在电子工业发展日新月异,电子元件价格低廉,自己的技术水平也逐年提高,为自己制作《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创造了可能。
  成品《晶体管特性图示仪》一般都包含显示部分,而自制的就把这部分省略了,而用示波器来代替,这样业余制作就简单多了。
  在其它论坛,发现一位老师(网名:HQPOS)设计的可供业余制作的《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很有参考价值,电路原理图如下:

  看到电路原理图,觉得不复杂,就动了自己制作的心思。花了几天时间,逐步地熟悉了它的原理,再加上正在学习“Multisim 14”,我不能空对空的学习吧?我就以这个项目为契机,展开了“Multisim 14”的学习实践,所有关键电路都仿真成功后,自然而然地要实际制作了。
  这几年,电子制作我都喜欢用“洞洞板”,甚至迷上了洞洞板,买了很多各种规格的洞洞板放在家里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我也是采用洞洞板来制作的。

  在实践中体会到,要用好洞洞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是用“LochMaster 4.0”来进行洞洞板布线设计的。
  电路焊接完成后,你总得为它制作一个机箱吧?就算买成品机箱,你也要设计面板吧,我一般都是用“CorelDRAW 12”来进行机箱和面板的平面设计的。
  因此,《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制作,我一共用了三个软件来辅助设计:
  1、Multisim 14,原理图绘制与仿真;
  2、LochMaster 4.0,洞洞板电路布线设计;
  3、CorelDRAW 12,机箱和面板布局设计。
  计算机辅助设计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我在使用计算机的这二十多年中,不管做什么事,也是尽可能地使用计算机来辅助设计,虽然开始有点麻烦,而一旦掌握这些软件,真的是如虎添翼,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材工。以下是我在制作《晶体管特性图示仪》过程中设计的部分图纸,供大家欣赏。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从2016-10动工,到2017-12完工,历时一年多,这中间各种原因导至10个月有余处于停工状态,个中原因在后面详叙。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虽然在3年前就制作完成了,但都没时间整理资料,当时只是拍了些照片,由于制作过程繁琐,有些地方都已记不得了,只好一边看图片一边回忆,逐步地写出整个制作过程。所以,我不可能一篇文章就把整个过程表述完成。
  退休在家几年,看似没有事情,其实很忙,每天得锻炼一下身体,还得辅助媳妇做做家务,还得在女儿忙不过来的时候帮她接孩子放学,所以只有晚上的时间才真正属于我。
  整理这些制作资料,我也会抓紧时间进行,我准备整理好一篇就发一篇,今天先发第一篇,就叫前言吧。

网友A(2020-12-04):
按先贤中医养生之道作息,11-5点休息自然起得早身体好 中医养生之道另一个就是常欲微劳,就是做点家务比如洗碗养花清洁扫除等,莫以为那都是女人干的活,男人坐着看电视,所以,女人大多长寿.

网友B:
对下文很是期待,楼主加油!看似不常用的仪器,实际的价值很高。

网友C:
我制作这个简单但有效的晶体管特性图示仪。

该晶体管特性图示仪仅使用6个晶体管,并在X-Y模式下在示波器上产生漂亮的曲线显示。而且,甚至使用哪个晶体管来构建它都没有关系!我首先将其构建在面包板上,并且效果很好!与某些曲线追踪器不同,被测试的组件不会变热。这个小电路的简单性和有效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由于我没有在这里看到它,所以我想与你们分享。

这是电路:

该电路可以处理各种组件,NPN晶体管(双极结型晶体管),二极管等。但是,它不适用于FET晶体管,例如Jfet,P或N沟道MOSFET等。你可以构建此电路的PNP版本。有关说明,请参见本文的底部。如你所见,非常简单的设计。如果愿意,你可以将T1和T2形成的方波发生器替换为NE555方波发生器(如果要小心输入电压,则不要炸毁555并确保其占空比)。方波为50%)。我已经尝试过使用555,但是在数字示波器上,这些线比基于晶体管的方波发生器要粗一些。该芯片似乎更嘈杂。 (但是,如果使用模拟示波器,你将不会遇到此问题。)但是,优点是你可以使用555轻松调整频率。这使你可以更好地控制走线的外观。请注意,我只在试验板上进行了测试,因此,如果为它构建PCB,则可能会产生更好的结果。迹线从右到左显示,这是正常图形显示的错误方式,但是你可以通过反转示波器上的X通道来更改它。但是,大多数模拟示波器都不允许你反转X通道,通常只能反转Y通道,因此你只需要习惯一下即可。这样的简单设计就是你所得到的。 (PNP版本的图形要求你反转示波器上的Y通道(通道2),因此在几乎所有示波器上看起来都是正常的。)

TUT是被测晶体管,TUN代表通用晶体管NPN,TUP代表通用晶体管PNP,DUG代表通用锗二极管。我为二极管使用了AA119,但是如果你没有锗,也可以使用肖特基二极管。我用1N5819尝试过,效果也一样。对于NPN,我用的是2N3904(我也尝试过BC547,它也同样适用),对于TUP,我用了BC559。我把它们全部放在面包板上,它就像一个魅力。

电路图建议电源电压为6伏,但我将其与10伏一起使用,我觉得效果更好。你可以毫无问题地将电压调高到15伏。我没有尝试过高于15V的电压,但我认为电压仅受电路中使用的晶体管的限制,较高的电源电压会为你提供有关被测晶体管的更多数据。关于功耗:它几乎不使用任何电源。在6伏时,它消耗4.8 mAmps 的电流,而在15伏时,则消耗11.8 mAmps 的电流。相当于0.177瓦。

屏幕上显示的迹线数量由C5和C4之比确定,可以通过更改C4的值来改变。不要更改C5,因为那样会改变走线的长度。使用2N3904作为测试晶体管,使用68nF电容器,我在屏幕上得到5条迹线,而使用82nF,则得到6条迹线。如果你改变电源电压,它也会改变。如果将电压调高到一定值以上,则根据被测晶体管的类型,你可能会失去走线。例如,在测试AC187的情况下,如果电压超过11.4伏,则显示从5条迹线变为4条迹线。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要短路该东西并且它不再起作用,那么最好的选择是替换T4和T5,它们是第一个被烧毁的。相信我,我从经验中发言^ ____ ^

以下是将Rigol DS1054Z设置为X-Y模式以获得最佳曲线显示的一些技巧:
1.将探头放在直流耦合上,以便可以使用示波器的光标测量电压。
2.将两个探头的带宽限制设置为20MHz
3.反转通道1探针。
4.将水平时间轴设置为2.00mSec / Div
5.将两个探针都设置为1x乘法(并且不要忘记将示波器也设置为1x)
    1倍会使你的线更清晰,但如果要进行测量,最好将探头置于10倍,以减少示波器阻抗对电路中电阻的影响。
6.将通道1(X)设置为1伏/格
7.将通道2(Y)设置为500 mVolt / Division
8.进入“获取”菜单,并将“内存深度”设置为60K

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构建此电路的PNP版本的
你需要将NPN晶体管换成PNP,将PNP晶体管T5换成NPN的,反转二极管(DUG)和电容器C6的极性,并且别忘了切换电源连接! 然后,在示波器上,你需要反转通道2(Y通道),仅此而已。
要是让你的想象力插上翅膀疯狂起来,我相信你可以构建一个比在TB上刊登广告的许多国产品都要好的测试仪。

这是PNP版本的修订电路原理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制作这个简单但有效的晶体管特性图示仪。

该晶体管特性图示仪仅使用6个晶体管,并在X-Y模式下在示波器 ...

谢谢提了这么多宝贵的建议。
特别是用数字示波器配合“图示仪”,显示晶体管的输出特性曲线这部分,数字示波器的设置。
我也有一台DS1054的示波器,当时制作“图示仪”时,在数字示波器上只显示如下的图形:

因为知道数字示波器是采样来合成的图像的,所以一度认为是否数字示波器无法采集“输出特性曲线”这种复杂的“非周期性”的图形,为此,我还专门买了一台“模拟示波器”来显示“图示仪”的曲线。直到看到你的回复,按照你的提示,我才重新用我的这台数字示波器配合“图示仪”,终于显示出了久违的“输出特性曲线”了。

对于你提供的这个简易的图示仪,我会抽时间做来玩玩,还是先仿真,再制作。

网友E:
楼主是个有梦想的人,不把梦想带到另一个世界。

网友F(2023-06-02):
我也打算做一个了

网友G(2024-01-04):
楼主真厉害,敢想、敢做、做得好!

网友H:
1970年上初中,老前辈了,敬仰

网友I(2024-03-08):
楼主制作成功了吗?

网友J(2024-05-04):
复杂,不过很艺术

网友K:
楼主真厉害,敢想、敢做、做得好

网友L(2024-06-06):
实际的价值很高

网友M(2025-04-08):
学习了,正想整一个来玩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