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 编译时发生错误PREPROCESSING INPUT FILE

楼主:
重新建立新项目也没有用,一直是这个 PREPROCESSING INPUT FILE
不能编译

网友A(2020-12-04):
可能是写的时候有汉式英语

网友B:
是否是破解问题

网友C:
麻烦贴个完整点的图,我只知道选错芯片型号会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麻烦贴个完整点的图,我只知道选错芯片型号会这样

就是C51的芯片,以前一直可以用的突然今天就不可以了

网友E:
保存文件的目录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保存文件的目录错了

以前一直可以的呀,这次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