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的基于STM32F205VE的系统板程序与ST-Link固件

楼主(2020-12-04):
最小的基于STM32F205VE的系统板,与STM32F103Vx和STM32F407Vx兼容。
板载ST-Link V2.1,它集成了调试,串行端口,USB下载和集成。
新功能:
优化的电路设计,现在所有GPIO都映射到多达1个外设,没有IO冲突
优化电路布局
添加了一组电源接头连接到外围设备
RBG灯现在使用运放驱动器(电压跟随器模式)来减少对IO输出高频的影响
添加EEPROM芯片(AT24C02 256Byte)以快速存储应用程序数据。不再需要使用内部闪存来模拟EEPROM,从而减少了内部闪存的磨损。
添加SPI-Flash以满足持久性数据存储的需求。
LCD接口已经过重新设计,保留了对市场上大多数成品模块的支持,同时提高了可扩展性。现在,它与16位和8位8080接口LCD屏幕模块兼容。
跳线可以选择EEPROM和SPI-FLASH来启用或禁用
修复了一些错误,现在更好地支持STM32F103Vx和STM32F407Vx。
增加了安装孔,以方便定位和安装。
优化的丝网印刷,提示更清晰。
MCU功能:
32位ARM Context-M3内核,频率高达120MHz
512KB ROM + 128KB SRAM
14个计时器
三个12位ADC和两个12位DAC
FSMC功能
系统板功能:
板载ST-Link V2.1
Micro-USB接口,500mA过流保护
BOOT0开关使用拨动开关,还有一个拨动开关,用于切换内置/外部ST-Link
板载4个状态指示灯LED,一个用于编程的通用RGB LED
与大多数小型显示模块兼容的接口
Micro-SD接口
USB-FS接口
3个按钮,其中一个被重置,另外两个是用户按钮
0.47F超级电容器,RTC供电
注意:您需要另一个ST-Link来刷新板上STM32F103CBT6的ST-Link Bootloader。固件在附件中。在进行下载和编程后,通过ST-Link实用程序升级固件后,您可以使用板载ST-Link。功能。

2

2

1

1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fatfs.h"
#include "sdio.h"
#include "gpio.h"
#include "fsmc.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ILI9225.h"
#include "fonts.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FATFS fs;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SDIO_SD_Init();
        MX_FATFS_Init();
        MX_FSMC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ILI9225_Init();
        ILI9225_FillScreen(ILI9225_BLACK);
        uint16_t delay = 100; // 为了展示方便而加的延时
        HAL_Delay(delay);
        FRESULT rst = f_mount(&fs, "0:", 1);
        if (rst == FR_OK)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9, GPIO_PIN_RESET);
                ILI9225_WriteString(0, 0, "Mount drive : OK!", FONT_SONG_6X12, ILI9225_WHITE, ILI9225_BLACK);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8, GPIO_PIN_RESET);
                ILI9225_WriteString(0, 0, "Mount drive : Failed!", FONT_SONG_6X12, ILI9225_WHITE, ILI9225_BLACK);
        }
        HAL_Delay(delay);
        FILINFO fileInfo;
        fileInfo.lfsize = 255;
        fileInfo.lfname = malloc(255);
        DIR root;
        uint16_t y = 0;
        rst = f_opendir(&root, "0:");
        if (rst == FR_OK)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9, GPIO_PIN_RESET);
                ILI9225_WriteString(0, (y += 12), "Listing root files : ", FONT_SONG_6X12, ILI9225_WHITE, ILI9225_BLACK);
                ILI9225_WriteString(0, (y += 12), "--------------------", FONT_SONG_6X12, ILI9225_WHITE, ILI9225_BLACK);
                HAL_Delay(1000);
                while (1) {
                        rst = f_readdir(&root, &fileInfo);
                        if (rst != FR_OK || (!fileInfo.fname[0] && !fileInfo.fname[0])) {
                                break;
                        }
                        ILI9225_WriteString(0, (y += 12), "\\", FONT_SONG_6X12, ILI9225_WHITE, ILI9225_BLACK);
                        if (fileInfo.lfname[0]) {
                                ILI9225_WriteString(6, (y), fileInfo.lfname, FONT_SONG_6X12, ILI9225_WHITE, ILI9225_BLACK);
                        }
                        else {
                                ILI9225_WriteString(6, (y), fileInfo.fname, FONT_SONG_6X12, ILI9225_WHITE, ILI9225_BLACK);
                        }
                        HAL_Delay(delay);
                }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8, GPIO_PIN_RESET);
                ILI9225_WriteString(0, 12, "Listing root files : Failed!", FONT_SONG_6X12, ILI9225_WHITE, ILI9225_BLACK);
        }
        HAL_Delay(delay);
        ILI9225_WriteString(0, (y += 12), "--------------------", FONT_SONG_6X12, ILI9225_WHITE, ILI9225_BLACK);
        ILI9225_WriteString(0, (y += 12), "Completed!", FONT_SONG_6X12, ILI9225_WHITE, ILI9225_BLACK);

        f_closedir(&roo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2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9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5;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程序:
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