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办?要如何学习

楼主(2020-12-04):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买本教材吧

网友B:
循序渐进,从简到难,不断尝试,不断验证,发挥想象,多多实践。
有个《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的教程,应该很适合你。

网友C:
慢慢来,对我们初学者来说,一步一步走吧

网友D:
看书,电脑码代码,KeiL中仿真,PrOtues中仿真,或做个实验板烧写程序进去试试,不懂的问题网上查资料,本坛也有很多大神,学习单片机是很好步入电子,计算机知识的契机,坚持会有收获的。

网友E:
中断就是停止当前的工作,处理中断中的代码,处理完毕,退出继续原来的工作。

网友F:
中断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在家看电视,突然有个人按门铃,你停下来去开门,开完门后你继续看电视。

网友G:
不用把中断看得太复杂,常用的就是定时中断和计数中断,也就是学好定时器和计数器原理就基本够用了!

网友H:
你正关着门看电影(当前正在执行程序);
突然有人敲门(中断请求);
你急忙记录下当前播放时间,并把电影给关了(现场保护);
然后你跑去开门(中断响应);
开门发现是你老爸问你作业做完没有,然后你只好去做作业直到做完(中断服务);
等你作业做完,把门关上,打开播放器,把时间调成刚记录的时间,继续看电影(现场恢复);

网友I:
顾名思义啊,中断就是停下手中的事,去干一件优先级更高的事,干完以后再回来接着干之前的事

网友J:
就像是你在看视频的时候突然想上厕所,然后你把视频暂停,去上完厕所回来接着看视频。这个就是中断。

网友K:
楼上很多人都已经简单说明了什么是中断。对单片机,常用的中断基本上就那么几种类型:定时器中断、IO管脚电平中断、IO管脚脉冲延中断、串口中断。
1、定时器中断:就是定时时间到了,或者计数数值到了,就会产生中断。这个“到了”,通常就是溢出,对8位的存储单元,计数范围是0-255,到了255以后,再加一个变成了256,但是8位的存储器最大值是255,所以到了256后,这个寄存器就又变成了0,这时就是溢出。(0xFF+1=>0x100,低两位由FF变成了00)。
2、管脚中断:就是外部中断。无论是电平中断模式,还是脉冲延中断模式,其实你都可以理解为电平发生了变化,所以产生中断。
3、串口中断:就是当串口发送完一个字节数据或者收到了一个字节数据,会产生中断。
这些中断都需要由程序来控制,控制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
发生中断时。中断会产生标志位,保存到某个寄存器,同时告诉运算逻辑核心单元,我这边有事儿要处理,你暂时过来一趟。为了临时去处理这些事儿,你需要把之前做的事情记下来,保证做完临时的事儿后,能回到之前的处理去。一般称之为保存中断现场。临时处理的事儿完成后,为了能回到之前的现场,需要恢复之前的环境,这称之为恢复中断现场。对汇编语言,保存中断现场和恢复中断现场是必不可少的。keilc中已经做了自动处理了,不需要加了。
处理中断时,还要注意一件事儿,如果中断处理的过程时间比较长,那么在处理这个中断的时候,有可能会再次发生这个中断,为了防止重复发生,需要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先关闭这个中断,禁止再次发生中断。在处理完毕后,在允许这个中断。否则,中断处理还没有完成,再次发生,会导致不断的嵌套,最后导致死机。
因为有多种中断。那就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多个中断会同时发生,那么就有个终端的优先级问题,就是说,同时发生的时候,哪个优先处理。

学习的时候,你先试着一个一个中断地学习,同时实际编程测试。完全弄懂了任何一个,其他的就好学了。都弄懂了,再试着同时处理几个中断。相信你慢慢就会完全弄懂了。和编程的其它知识比,中断这方面的知识并不是很难的。

网友L:
选一个好的计算机中断代码示例学习学习。

网友M(2021-01-05):
中断三个方法:定时器/外部/串口

网友N:
中断矢量表

网友N:
搞清楚中断允许和中断矢量

网友O:
这个不需要死记硬背,你只需要知道想在某一个死循环里面间歇的做其他的事,然后单片机就提供了这种机制,你需要知道有哪些中断,怎么开启,用的时候配置好就可以进这个中断去做“其他的事”。

网友P:
去b站看看上面有不少好东西

网友Q:
本人近60岁了,刚学单片机、C语言一个多月,近日编了个利用定时器中断的PWM程序,实现小电锯无级调速,已经成功。所以,世上无难事......

网友R:
中断课程 你可以看看我们的课程《人人学会单片机》

网友S:
中断就是单片机处理外部事件的能力。

网友T:
中断就是你正在做计算题, 别人突然喊你出去玩, 你拒绝不了诱惑(设置了中断使能), 就把当前所作的计算题做到第几题,保存作业现场, 等你玩了回来,接着按你当时保存的作业现场继续做完计算题. 这个过程就是中断响应和中断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