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关于焊接51单片机最小系统的问题,麻烦指导下

楼主:
1、第一个图中圈起来的VCC和GND在焊接的时候是接到芯片中的VCC和GND吗?
2、我用图二的接口连接电路是用将接口的正反焊接到单片机的VCC和GND吗?
3、图三圈起来的地方的+5是连接到芯片中的VCC吗?

图一

图一

网友A(2020-12-04):
怎呢说呢,这些图里名字一样的到实物都要连起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呢说呢,这些图里名字一样的到实物都要连起来的

请问+5是不是usb的电压,连usb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5是不是usb的电压,连usb吗?

图中的89C52是可以用+5连到USB5V的,其它芯片就要注意电压了.

网友D:
图一是一个开关,vcc连单片机,5v连usb

网友E:
是的,图中VCC为+5V,可以接单片机VCC管脚,USB输出电压为+5V。

网友F:
是,

图中VCC为+5V,可以接单片机VCC管脚,USB输出电压为+5V。
管脚对应网络标签一样就连同个接口

网友G:
vcc是正电,gnd是地就是负,

网友H:
图中+5V应该跟VCC连接,USB也是5V的 都可以连接。不要跟GND相连

网友I:
51单片机有两种方式:针对AT的8951是直接ISP下载,STC8951需要上电下载,就是在上电的一瞬间通过串口写进去

网友J:
图中连接了,不代表线路连接了,最好用万用表测下连接没有

网友K:
这个图。。。。。。。有错的地方吧。。。。。。。。。。。

网友L:
看这个图,+5应该是受控的,Vcc才是接USB正电源的。

网友M:
可以的,但是也要注意一下其他芯片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