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算器程序状态图与Proteus仿真

楼主(2020-12-04):
#include "led_seg.h"
#include "key.h"
#include "mymath.h"

typedef enum
{
        OPERATOR_EMPTY,
        OPERATOR_PLUS,
        OPERATOR_MINUS,
        OPERATOR_MULTIPLY,
        OPERATOR_DIVIDE,
        OPERATOR_EQUAL
} OPERATOR;

typedef enum
{
        STATE_INIT,
        STATE_INPUT_FIRST_NUM,
        STATE_INPUT_SECOND_NUM,
        STATE_CALC_SIGN,
        STATE_EQUAL
} STATE;

u8 timer = 0;
double show_number = 0;

// 用来标记小数点是否按下
bit is_dot_press = 0;
// 用来记录小数点按下后键盘按下的数的数量
u8 after_dot_press_number = 0;

// (float) 等价于 (double) 6位有效数字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void update_show_number(u8);
void update_calc_sign(OPERATOR);

double first_number = 0;
double second_number = 0;

OPERATOR myoperator = OPERATOR_EMPTY;
STATE state = STATE_INIT;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scan();

                if(NO_KEY_PRESS != key_state)
                {
                        switch(key_state)
                        {
                                // 1
                                case 0:
                                        update_show_number(1);
                                        break;
                                // 2
                                case 1:
                                        update_show_number(2);
                                        break;
                                // 3
                                case 2:
                                        update_show_number(3);
                                        break;
                                // +
                                case 3:
                                        update_calc_sign(OPERATOR_PLUS);
                                        break;
                                // 4
                                case 4:
                                        update_show_number(4);
                                        break;
                                // 5
                                case 5:
                                        update_show_number(5);
                                        break;
                                // 6
                                case 6:
                                        update_show_number(6);
                                        break;
                                // -
                                case 7:
                                        update_calc_sign(OPERATOR_MINUS);
                                        break;
                                // 7
                                case 8:
                                        update_show_number(7);
                                        break;
                                // 8
                                case 9:
                                        update_show_number(8);
                                        break;
                                // 9
                                case 10:
                                        update_show_number(9);
                                        break;
                                // ×
                                case 11:
                                        update_calc_sign(OPERATOR_MULTIPLY);
                                        break;
                                // .
                                case 12:
                                        is_dot_press = 1;
                                        break;
                                // 0
                                case 13:
                                        update_show_number(0);
                                        break;
                                // =
                                case 14:
                                                switch(state)
                                                {
                                                        case STATE_INIT:
                                                        case STATE_EQUAL:
                                                        case STATE_INPUT_FIRST_NUM:
                                                                first_number = show_number;
                                                                state = STATE_EQUAL;
                                                                myoperator = OPERATOR_EMPTY;
                                                                break;
                                                        case STATE_INPUT_SECOND_NUM:
                                                                second_number = show_number;
                                                                switch(myoperator)
                                                                {
                                                                        case OPERATOR_PLUS:
                                                                                show_number = first_number + second_number;
                                                                                break;
                                                                        case OPERATOR_MINUS:
                                                                                show_number = first_number - second_number;
                                                                                break;
                                                                        case OPERATOR_MULTIPLY:
                                                                                show_number = first_number * second_number;
                                                                                break;
                                                                        case OPERATOR_DIVIDE:

                                                                                if(0.000000 != second_number)
                                                                                {
                                                                                        show_number = first_number / second_number;
                                                                                }
                                                                                else
                                                                                {
                                                                                        // warning
                                                                                        show_number = 0;

                                                                                }

                                                                                break;
                                                                        default:
                                                                                break;
                                                                }
                                                                is_dot_press = 0;
                                                                after_dot_press_number = 0;
                                                                first_number = 0;
                                                                second_number = 0;
                                                                state = STATE_EQUAL;
                                                                myoperator = OPERATOR_EMPTY;
                                                                break;
                                                        case STATE_CALC_SIGN: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 ÷
                                case 15:
                                        update_calc_sign(OPERATOR_DIVIDE);
                                        break;
                                //意外情况的处理
                                default:
                                        break;
                        }
                        key_state = NO_KEY_PRESS;
                }
        }
}

void Timer0Init(void)                //100微秒@12.000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9C;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A = 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imer++;
        if(10 == timer)
        {
                LedShowByNum(show_number);
                timer = 0;
        }
        keyrescan();
}

void update_show_number(u8 number)
{

        switch(state)
        {
                case STATE_INIT:
                case STATE_EQUAL:
                        show_number = 0;
                        first_number = 0;
                        second_number = 0;
                        myoperator = OPERATOR_EMPTY;
                        state = STATE_INPUT_FIRST_NUM;
                        break;
                case STATE_INPUT_FIRST_NUM:
                        break;
                case STATE_INPUT_SECOND_NUM:
                        break;
                case STATE_CALC_SIGN:
                        second_number = show_number = 0;
                        state = STATE_INPUT_SECOND_NUM;
                        break;
                default:
                        break;
        }
        if(is_dot_press)
        {
                after_dot_press_number++;
                show_number += number / ((double)mypow(10,after_dot_press_number));
        }
        else
        {
                show_number *= 10;
                show_number += number;
        }
        switch(state)
        {
                case STATE_INPUT_FIRST_NUM:
                        first_number = show_number;
                        break;
                case STATE_INPUT_SECOND_NUM:
                        second_number = show_number;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update_calc_sign(OPERATOR opr)
{
        switch(state)
        {
                case STATE_INIT:
                        first_number = 0;
                        myoperator = opr;
                        state = STATE_CALC_SIGN;
                        break;
                case STATE_EQUAL:
                case STATE_INPUT_FIRST_NUM:
                        first_number = show_number;
                        state = STATE_CALC_SIGN;
                        myoperator = opr;
                        break;
                case STATE_INPUT_SECOND_NUM:
                        second_number = show_number;
                        is_dot_press = 0;
                        after_dot_press_number = 0;
                        switch(myoperator)
                        {
                                case OPERATOR_PLUS:
                                        show_number = first_number + second_number;
                                        break;
                                case OPERATOR_MINUS:
                                        show_number = first_number - second_number;
                                        break;
                                case OPERATOR_MULTIPLY:
                                        show_number = first_number * second_number;
                                        break;
                                case OPERATOR_DIVIDE:
                                        if(0.000000 != second_number)
                                        {
                                                show_number = first_number / second_number;
                                        }
                                        else
                                        {
                                                is_dot_press = 0;
                                                after_dot_press_number = 0;
                                                // warning
                                                show_number = 0;
                                                first_number = 0;
                                                second_number = 0;
                                                myoperator = OPERATOR_EMPTY;
                                                state = STATE_INIT;
                                                return;
                                        }

                                        break;
                                default:
                                        break;
                        }
                        first_number = show_number;
                        state = STATE_CALC_SIGN;
                        myoperator = opr;
                        break;
                case STATE_CALC_SIGN:
                        break;
        }
}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仿真+程序):

网友A(2023-04-09):
第一次输入数不能带小数,否则运算符后的第二次输入数出错。比如7.1+2=9.2 。但是显示为7.1+0.02=7.12 。不知什么原因?楼主能不能查一下,更正后我再来下载一下。

网友A:
已解决了第一次输入不能是小数的问题。但是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不能及时显示小数点及小数点后面的零,只有小数点后面是除零外的数才能及时显示。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楼主帮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