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实现锂电池充电器电路图与思路

楼主(2020-12-04):
问题:
在很多便携式消费类设备上,通常需要通过 USB 口对设备自带的锂电池充电。如果使用专用的电池管
理芯片,不仅增加了产品成本,也增大了 PCB 的面积。所以客户希望在已有的主芯片 STM32 上同时实
现对锂电池的充电管理。
调研:
锂离子电池充电分为两个阶段:先恒流充电,到接近终止电压时改为恒压充电,电池以充电率为 1C 恒
流充电,开始时电池电压以较大的斜率升压,当电池电压接近 4.2V 时,改成 4.2V 恒压充电,电流渐
降,电压变化不大,到充电电流降为 1/10C 时,认为接近充满,可以终止充电。(C 是以电池标称容量
对照电流的一种表示方法,如电池是 1000mAh 的容量,1C 就是充电电流 1000mA,注意是 mA 而不是 mAh,
0.01C 就是 10mA。)
结论结论:
使用 STM32 片上定时器的 PWM 输出和 ADC 采样功能即可实现对锂电池的充电管理。

电路图如下:

上面只是一个大概的思路,还没有开始写程序,希望大家能一起完善,一起学习

网友A:
锂离子电池充电分为两个阶段:先恒流充电,到接近终止电压时改为恒压充电,电池以充电率为 1C 恒流充电,开始时电池电压以较大的斜率升压,当电池电压接近 4.2V 时 ->这个观点有问题,以1C充电对电池的循环寿命不好,建议改为0.5C比较好。

网友B(2021-04-26):
以1C充电对电池的循环寿命不好,建议改为0.5C比较好,还要加入0.5c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