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局域网控制系统制作

楼主(2020-12-04):
    wifi.setmode(wifi.SOFTAP)
        cfg={}
        cfg.ssid="ESP8266";
        cfg.pwd="12345678"
        wifi.ap.config(cfg)
        print(wifi.ap.getip())
    led0 = 0
    led1 = 1
        led2 = 2
    led3 = 3
        led4 = 4
    led5 = 5
        led6 = 6
    gpio.mode(led0, gpio.OUTPUT)
    gpio.mode(led1, gpio.OUTPUT)
        gpio.mode(led2, gpio.OUTPUT)
    gpio.mode(led3, gpio.OUTPUT)
        gpio.mode(led4, gpio.OUTPUT)
    gpio.mode(led5, gpio.OUTPUT)
        gpio.mode(led6, gpio.OUTPUT)
        gpio.write(led0, gpio.LOW);
        gpio.write(led1, gpio.LOW);
        gpio.write(led2, gpio.LOW);
        gpio.write(led3, gpio.LOW);
        gpio.write(led4, gpio.LOW);
        gpio.write(led5, gpio.LOW);
        gpio.write(led6, gpio.LOW);
    srv=net.createServer(net.TCP)
    srv:listen(80,function(conn)
        conn:on("receive", function(client,request)
            local buf = "";
            local _, _, method, path, vars = string.find(request, "([A-Z]+) (.+)?(.+) HTTP");
            if(method == nil)then
                _, _, method, path = string.find(request, "([A-Z]+) (.+) HTTP");
            end
            local _GET = {}
            if (vars ~= nil)then
                for k, v in string.gmatch(vars, "(%w+)=(%w+)&*") do
                    _GET[k] = v
                end
            end
            buf = buf.."<h1> 远程控制系统 </h1>";
            buf = buf.."<p>卧室 <a href=\"?pin=ON0\"><button>开</button></a> <a href=\"?pin=OFF0\"><button>关</button></a></p>";
            buf = buf.."<p>书房 <a href=\"?pin=ON1\"><button>开</button></a> <a href=\"?pin=OFF1\"><button>关</button></a></p>";
                        buf = buf.."<p>厨房 <a href=\"?pin=ON2\"><button>开</button></a> <a href=\"?pin=OFF2\"><button>关</button></a></p>";
                        buf = buf.."<p>厕所 <a href=\"?pin=ON3\"><button>开</button></a> <a href=\"?pin=OFF3\"><button>关</button></a></p>";
                        buf = buf.."<p>客厅 <a href=\"?pin=ON4\"><button>开</button></a> <a href=\"?pin=OFF4\"><button>关</button></a></p>";
                        buf = buf.."<p>草坪灯 <a href=\"?pin=ON5\"><button>开</button></a> <a href=\"?pin=OFF5\"><button>关</button></a></p>";
                        buf = buf.."<p>排风扇 <a href=\"?pin=ON6\"><button>开</button></a> <a href=\"?pin=OFF6\"><button>关</button></a></p>";
            local _on,_off = "",""
            if(_GET.pin == "ON1")then
                  gpio.write(led1, gpio.HIGH);
            elseif(_GET.pin == "OFF1")then
                  gpio.write(led1, gpio.LOW);
            elseif(_GET.pin == "ON2")then
                  gpio.write(led2, gpio.HIGH);
            elseif(_GET.pin == "OFF2")then
                  gpio.write(led2, gpio.LOW);
                        elseif(_GET.pin == "ON0")then
                  gpio.write(led0, gpio.HIGH);
            elseif(_GET.pin == "OFF0")then
                  gpio.write(led0, gpio.LOW);
                        elseif(_GET.pin == "ON3")then
                  gpio.write(led3, gpio.HIGH);
            elseif(_GET.pin == "OFF3")then
                  gpio.write(led3, gpio.LOW);
                        elseif(_GET.pin == "ON4")then
                  gpio.write(led4, gpio.HIGH);
            elseif(_GET.pin == "OFF4")then
                  gpio.write(led4, gpio.LOW);
                        elseif(_GET.pin == "ON5")then
                  gpio.write(led5, gpio.HIGH);
            elseif(_GET.pin == "OFF5")then
                  gpio.write(led5, gpio.LOW);
                        elseif(_GET.pin == "ON6")then
                  gpio.write(led6, gpio.HIGH);
            elseif(_GET.pin == "OFF6")then
                  gpio.write(led6, gpio.LOW);
            end
            client:send(buf);
            client:close();
            collectgarbage();
        end)
    end)

楼主:
本设备基于智能家居的基本框架、 主控选择 Nodemcu, 操作 ESP8266 实现互联网的连接
并建立网页服务器, 通过手机或其他联网设备及各种智能终端可以进行网页连接, 通过网页端
可以查看各用电设备的开关情况, 进而进行远程控制各种用电设备, 实现无线远程控制的功能。

网友A:
这是8266的程序吗,用的8266-12F?这么多输出端口。8266-01S可没有这么多端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8266的程序吗,用的8266-12F?这么多输出端口。8266-01S可没有这么多端口

已经说明“主控选择 Nodemcu”,你可以上X宝搜索 Nodemcu 就知道了

楼主(2021-01-10):
引用 网友A:
这是8266的程序吗,用的8266-12F?这么多输出端口。8266-01S可没有这么多端口

NOdeMCU的,esp8266-12F刷Lua固件应该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