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全波整流电路为什么要用示波器的两个接口才能测出来图像?

楼主:
就这个电路,师傅说不能直接在Rfz两端接示波器,不然的话只能测出来一般的波形,说要两边一边接一个示波器,然后用示波器里的相减函数才能得到最终结果,请问为什么?
但是我在Multisim上仿真的话却没有问题?
另外能问下为什么仿真软件里一定要求我接地吗?还有接地都应该怎么接,就比如这个电路里,接地线应该放在哪里?
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20-12-04):
你师傅的意思可能是实际波形是两点间压差,实物示波器黑线接地减出来的比单通道接两端准,接地的话可以看看这个,注意这个用的是激励源不能直接照搬

屏幕截图 2020-12-04

网友B:
把示波器地线去掉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示波器地线去掉不知道可不可以

请问示波器可以不接地吗?示波器底线到底应该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