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网络远程控制小车制作 求指导

楼主(2020-12-04):
一直想将儿童电动载人四轮车(见下图),改为4G网络远程控制的小车。苦于小白一个无法实现,哪位高人前来指点?

网友A:
我玩了3年多的单片机,看你这个都觉得难度太高,你都说自己是小白了,还能搞吗?
你就去马云家找找看,有没有现成的4G模块,直接控制就行,电路程序什么的就不要想了

网友B:
你需要进行大量更改以使其能够自行操纵
困难的任务是更换方向盘

网友C:
为什么要远程遥控呢?是想剥夺小孩子的乐趣吗?

网友D:
有一种:ttl 透传4g模块,说到这里楼主应该知道怎么操作了吧。你能想到都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网友E:
直接用433无线才方便,4G会延时

网友F:
1、买个4G LTE 物联网开发板,软件实现很容易。2、方向控制,建议用舵机控制方向盘,可能会比上边的容易一点。3、务必加入防撞传感器,4G的延时其实不太适合干这个,不过四个角加超声测距防撞,既便宜,又可以对付。4、其实可以先使用WIFI控制试试效果,如果成功可以用手机热点的方式变成4G,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总之,我觉得最麻烦的是方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