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测温 OLED显示错误 如何排查错误?

楼主:
为什么OLED显示屏无法显示实时温度?新手菜鸟

网友A(2020-12-05):
可以买一块IAP的在线调试芯片,在线调试一下故障位置

网友B:
我的预想是主循环里,读取温度并显示。然后检测按钮,如果有按钮按下,延时检测之后,再次取得当前温度,并显示、保存。你的程序,我粗看了一下,主循环里就开始取得了一次。之后的按钮处理中,因为有延迟检测,相当于之前的数据在保存那一刻也不是最新的数据了。而更重要的是,之前读的数据temp,在保存时好像并没有被使用啊。因为看不到你的程序的全貌,不知道temp和save_flage有什么关系?这个temp是否在write_eeprom中被使用了?

网友C(2021-03-18):
楼主解决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