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制作之02:稳压电源制作

楼主(2020-12-04):
  电源是电器设备的心脏。
  稳压电源在此次制作中是最简单,又是最成熟的部分了,容易成功,所以放在最开始进行,以便早点获得成就感。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需要一个±16V稳压电源,由于手里没有LM7816与LM7916,记得多年前还买得有几只LM317与LM337,就用它们制作这个稳压电源,只要调整到±16V就行,只是有点浪费。不过,闲置才是最大的浪费!
  第一步:先用Multisim 14进行仿真:
  仿真过程中,单独仿真正电源或者负电源都没有问题,但将它们组成如上图所示的正负输出的电源,运行一会就出错,不知道错在哪里。算了,只要单独工作没问题,组合起来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毕竟三端稳压器也是多年的成熟技术了,自己也多次制作过三端稳压电源的模块用在其它地方。本来不需要仿真的,主要是为了要学习Multisim 14这个仿真软件,所以才多此一举。
  后来在学习Proteus 8.9单片机仿真软件的时候又用该软件对此次的稳压电源仿真了一次,这回到是没有问题:
  为了正确、快捷地获得R1和RV1(或者R2与RV2)的阻值,自己还用C#写了一个小程序辅助计算,有了这个小程序的帮助,我可以很方便地计算出电路参数。
  第二步:用搭棚焊法进行实际电路验证:
  一般在制作一个电路前,我都会临时搭焊一个电路来验证,完全没有问题后再正式焊接到PCB板,免得反复解决各种问题,多次拆换元件损坏了PCB板。
  后来有了面包板以后,都是在面包板上进行电路的测试,面包板的优点是不用动烙铁,方便快捷,下面是我做其它项目时用面包板临时搭的电路:
  在临时板上焊接好电路后,接通电源和万用表,发现调整电位器时输出电压变化不正常,而且三端稳压集成块发烫。我没有接任何负载啊,它没有发烫的理由嘛?!同时发现R1(120Ω)电阻也发烫。赶快关断电源,仔细检查电路,也没发现哪里焊接错误啊。
  最后才发现本来要搭的是正电源,应该用LM317,但是不小心错拿了LM337,当然不正常了。一字之差,一只LM337就这样牺牲了,默哀三秒钟。这就是那只牺牲的LM337:
  换上LM317后一切正常。测量16V时电位器的阻值为1.8K,而我准备在电路中使用的多圈电位器是1K(因为我的元件库中的多圈电位器只有:1K、10K、100K三种,如果用10K、100K这两种,那调整起来就不精细)。只好用1K多圈电位器再串联1只1K的固定电阻,以达到能调整到1.8K的目的,图中的R5、R6这两只电阻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用同样的方法搭焊测试了LM337组成的负电源,也成功了。
  第三步:为了焊接时轻松、美观、正确,使用洞洞板设计软件LochMaster 4.0对电路布局进行了规划设计,布线设计图如下:
  我采用的洞洞板是:5CM×7CM的。
  第四步:对照设计图进行实际焊接,焊好的电路如下:
  焊得不美观(2016年焊的),一个原因是有些元件由于几十年的光阴,引脚已经氧化很严重了,虽然焊前用锯片刮过,但效果肯定没有新元件好;另一个原因是眼晴有些远视,这个焊接工作是带上+300度的眼镜并借助10倍的放大镜下才完成的,再一个原因是多年没摸电烙铁了,手艺有些生疏。最近几年,由于焊接的板子多了,手艺见涨,都能焊0603的贴片元件了,这是今年(2020年)焊的另外一个东西的板子,比三年前上面那个电源板焊得漂亮:
  古话说得好:三天不写手生。
  要注意,三端稳压器要加散热片。我也没有合适的散热片,是在小区看到别人装修丢弃的铝合金门窗的下脚料,捡来适当加工一下,做散热片正好合适。
  后来做的东西多了,我又买了一些专门的散热器来备用。
  第五步:调整、测试。将输入端接2*18V的变压器,输出端接万用表:
  万用表量程设置为:50V档,调整正电源这部分的微调电阻,使万用表显示16V,这样,正输出就调整好了。
  同理,负输出-16V部分也很容易就调整好了。
  至此,稳压电源模块完工。

网友A:
该电路的确简单,很多书和网站均有图纸,元件也容易找,制作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