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PLC想学习一下单片机,要如何入手?

楼主(2020-12-04):
我是一个电工,会PLC,现在想学习一下单片机,不知道怎么入手学习。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可以先看看这边的单片机教程嘛,大概学一学基本就能上手了,个人感觉还是有点基础后实战做点小玩意仿真一下学起来快一些

网友B:
首先至少要会C/C++,汇编更好,随便哪个单片机都可以入手,原理大致一样,多上手就可以了

网友C:
先买本C语言的理论书看下,垫垫底,再在网上买个单片机学习机初步跟着单片机学习机的教学步骤接线并会看看懂原理图,有了初步经验后,可以再网上买洞洞板和电子元件及单片机自己组装焊接,烧程序给单片机搞些小制作,把别人做的东西,自己动手仿制出来,这其中你会遇到一些问题。如果你会AD设计做PCB就再好不过了,基础的会了些,可以慢慢深入如何C语言编程了。我也是刚刚入门的菜鸟,呵呵

网友D:
学习c语言,然后弄些感兴趣的小东西,写一些简单的代码,慢慢的就会学会了。

网友E:
最好就是从原理结构开始学,如果学过单片机内部结构电路,结合电路学汇编就很容易坏懂了,无非就是记忆指令而已。如果不想学电路的话,直接学c51吧。

网友F:
直接上开发板,看视频教程,编程的话,教程上教师会讲的!基本的电路师傅也会讲的。多练,多动手。

网友G:
买个开发版回来看视频学习咯

网友H:
以简单的PLC功能来对应入门学单片机电路,这样可能比较适合你!

网友I:
继续把plc做大做强。现在海为的plc带云功能,可以简单的梯形图实现各种复杂的功能。不用羡慕单片机的功能多,如果成本允许,用plc更简单,更可靠。挣钱更多

网友J:
我感觉应该先学C语言,再学点简单的plc

网友J:
我我觉得应该先学C语言吧,然后再写些代码

网友K:
先学会C语言,C语言对于单片机很重要

网友L:
C语言是最主要的,其实plc和单片机在原理方面总体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先从C51开始,多看一些相关的单片机书籍,是很好上手的,我还是个学生,也是先学习的plc然后才开始学习单片机,肯定不能说熟练,但是现在学习阶段比较简易的都能上手试一试的。

网友M:
大学里都是以C51学习的,本人也是大学生一个,感觉学习了C51可以解决大部分芯片,然后编程的话可以入门一下C语言,

网友N:
初学的话先学C语言,然后可以学一下51单片机,网上有视频的

网友O:
如果知道PLC,则意味着您有好的基础。 找一本好的51或STM32单片机的教科书来开始。

网友P:
我也同意大家的看法,c语言是最基础的,地基打好了,其他的也会容易很多

网友Q:
我也是电工自学过PLC后学单片机玩的,简单入门都很容易的,学精就难啊,学无止境啊,单片机的汇编就象三菱的功能指令一样,偏向于电类方向,C语言偏向于计算机方向。

网友R:
一本书,一个开发板,会事半功倍。

网友S:
编程逻辑都一样,单片机主要是操作一些寄存器,学点C语言是必要的

网友T:
至少得学会c语言或者汇编语言 c语言写起来复杂但是比较好理解 汇编写得少但是不是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