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积小的5V 1A稳压芯片推荐一下

楼主:
需要一款稳压芯片,知道的老哥推荐一下
要求:
1输入电压12V,24V,36V(电瓶车电源供电)
2输出电压 5V
3输出电流 1A
4体积小(LM2596加上外围电路体积有点大)

网友A(2020-12-05):
2596都嫌大还要1A的,还那么高的压差,你这是难为人,光发热量都成问题,你还要小体积。

网友B:
lm2940,6~26v,1a,to223封装,

网友C:
XL2001-E1 SOP8封装。最好不同的输入电压选择不同的电感量

网友D:
进口7824和7805串联算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进口7824和7805串联算不?

我觉得可以。我们厂里有一个出口外国的产品,就是用了一个这种稳压器,从24V直接降到3.3V,完全不发热……就是贵了点……

网友F:
XL1509-5.0啊, 一个soic8,2个电解电容,1个电感,1个高频二极管就可以搞定了。 指甲盖大小电路板。

网友G:
7805稳压器应该是好的。

网友H:
7805应该不错 串联几下算不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进口7824和7805串联算不?

78系列转换效率排倒数

网友J:
XL4001E1,输入最大40V,输出2A,还是蛮不错的,国产,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