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蓄电池充放电控制系统要如何构思?

楼主(2020-12-05):
求思路 想自己制作 设计一个蓄电池充放电控制的电路图和程序啊,所用元器件:LCD1602,stc15f2k60s2,三极管,电阻

网友A:
思路大概就是拿AD读电压送到单片机再控制充到上限开始浮充,放到下限停止放电,充电电压由DA控制,放电接入个负载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