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我看下为什么我的51单片机最小系统插入电脑,电脑找不到串口

楼主(2020-12-05):
(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用下载线,下载线是我之前买的51单片机的线,插到那个就可以用,插这个最小系统就用不了

是怎么的不能用总要说清楚,否则怎么让人对症下药呢?
你8楼的USB转串口凭经验是可以用的(电脑扩展出来的串口就不能直接接单片机了,要进行电平转换。这个你可以测量一下3脚和5脚之间的电压是不是不超过5V),“RXD连单片机的TXD,TXD连单片机的RXD,GND连接单片机的GND这一步不知道咋连呀”,这说得这么清楚还不知道怎么连接?下载线的RXD接单片机的TXD,下载线的TXD接单片机的RXD,下载线的GND接单片机的GND,串口通信需要这样的交叉连接,也就是说收的接对方发的,发的接对方收的,这样才能正常接收。也就是说你照片中的串口第2脚(插座上有标脚号的,细看就可以看得到,实在不懂百度一一对应)是下载线的RXD,要和单片机的第11脚的TXD连接,串口的第3脚是下载线的TXD,要和单片机的第10脚的RXD连接,串口的第5脚是下载线的GND,和单片机的第20脚的GND连接。
下载的要求是串口不能断,点击下载后才能给单片机上电,要特别注意的是下载软件单片机型号不能选择STC89C52,而应该选择STC89C52RC/LE52RC,否则还是会下载不成功的。

网友B:
当然找不到,你的板上无串口,按上图接一个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C:
怎么插的?没用下载线?装驱动没有?没有具体信息还真不好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插的?没用下载线?装驱动没有?没有具体信息还真不好帮

有用下载线,下载线是我之前买的51单片机的线,插到那个就可以用,插这个最小系统就用不了

网友A:
板上只有一个USB母座,也仅仅提供供电,没有和电脑进行数据通讯的线,电脑当然识别不到硬件,解决的办法:找一条USB转串口线(X宝上约4元包邮),插上电脑安装好驱动,RXD连单片机的TXD,TXD连单片机的RXD,GND连接单片机的GND,板上的USB母座在下载时不用,打开STC单片机的下载软件(会自动选择串口不需要人为干预),选择对应的单片机型号,选择要下载的程序文件,点击下载,然后将下载线的5V端子连上单片机的电源脚等待下载完成。

网友D:
你这USB插烂,也没有办法找到串口

网友E:
你的电脑还有串口?是台式机加串口卡吧?
单片机的串口是TTL232电平的, 电脑的串口是RS232电平的。  这两者之间通讯是需要加转换电路的。目前最常用的是直接将电脑的USB数据接口转换为TTL232数据接口,让电脑USB口直接跟单片机串口通讯。 所以,楼上的建议是的,马老板家买个模块才能搞得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只有一个USB母座,也仅仅提供供电,没有和电脑进行数据通讯的线,电脑当然识别不到硬件,解决的办法: ...

大佬,RXD连单片机的TXD,TXD连单片机的RXD,GND连接单片机的GND这一步不知道咋连呀
我可以用这个转接头一边插到我焊的usb,另一边用usb转串口的线插到电脑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只有一个USB母座,也仅仅提供供电,没有和电脑进行数据通讯的线,电脑当然识别不到硬件,解决的办法: ...

我可以用usb、串口一体的转接器一边连接我焊的ubs母口,一边通过usb转串口线插到电脑下载吗

网友C:
p3.0和p3.1没有线路接到usb的数据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p3.0和p3.1没有线路接到usb的数据口?

没有接,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3.0和p3.1没有线路接到usb的数据口?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F:
图中只看到USB接了电源,也没有串口,需要一条USB转串口板,再接到单片机.
烧录下还注意,没有复位电源需要点烧录再给单片上电才能成功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中只看到USB接了电源,也没有串口,需要一条USB转串口板,再接到单片机.
烧录下还注意,没有复位电源需要点 ...

大神,用usb转串口后,在STC-ISP下载不进去,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G:
可以使用Ch340进行烧录,按照你的原理图RX TX反接,并连接好电源和地,建议5V,不要3.3  安装对应的CH340/ch340G的驱动,在电脑上先测试ch340本身的收发,然后连接单片机进行程序烧录,注意,一定选号对应的端口号和单片机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的不能用总要说清楚,否则怎么让人对症下药呢?
你8楼的USB转串口凭经验是可以用的(电脑扩展出来 ...

感谢大神的耐心解答,我的意思是这条USB转串口线没有标出TXD,RXD这些啊,我不知道怎么焊到电路板呀

网友H:
好像有时候需要把波特率的上限和下限设置的一样才行。
注意不要有任何io口接地
同样是8051指令集,价格也差不多,用stc15系列吧,这个系列不用外接晶振和外部复位,而且是单时钟/机器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的不能用总要说清楚,否则怎么让人对症下药呢?
你8楼的USB转串口凭经验是可以用的(电脑扩展出来 ...

谢谢大神的解释,我的意思是我只有一条usb转串口的线,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线的RXD这些与单片机的TXD相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解释,我的意思是我只有一条usb转串口的线,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线的RXD这些与单片机的TXD相连

不明白你说什么,是说没有办法把线从串口插座里接出来吗?如果是这样,在不想破坏外壳的情况下,可以试一试用杜邦插头,把杜邦插头的外壳夹坏去除,只要插得进去不会掉,再套一小段的热缩套管包裹一下就行了,找不到杜邦插头也可以用合适的胶质软电线,电线剪平再在插针上捅一捅捅出一个小洞,就可以插进串口插座了。至于和单片机怎么连接,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去买一个USB转串口线,这样用起来更方便,虽然我自己已经有好几个USB转串口模块了,却还是专门花4元去购买了一条,用起来比较灵活。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解释,我的意思是我只有一条usb转串口的线,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线的RXD这些与单片机的TXD相连

如果你有一条USB转串口线,还要一片MAX232芯片的模块转成TTL电平才可以和单片机的RXD、TXD连接通讯。其实你应该买一个USB转TTL的模块(如CH340),这样比较简单,不需要MAX232再转换。

网友J:
可以使用Ch340进行烧录,按照你的原理图RX TX反接,并连接好电源和地,建议5V,不要3.3  安装对应的CH340/ch340G的驱动,在电脑上先测试ch340本身的收发,然后连接单片机进行程序烧录

网友K:
单片机只是提供了串口的管脚,这个管脚是不能直接连接到计算机的串口上的。需要做电平转换,通常是使用串口专用芯片。但是手里没有这种芯片的话,只用NPN三极管、PNP三极管、电阻、电容也是能搭建出来转换电路的。现在笔记本电脑一般都不提供串口了,所以需要CH340这样的芯片实现USB和TTL串口的转换。

网友L:
最小开发板上没有串行端口连接。

网友M:
你手里蓝色的这个是USB转RS-232的,单片机是TTL-232的,不同电平标准。你要么直接买个USB转TTL-232的转换器,就是前面网友说的4元钱那种,要么在这个蓝色头子后面加MAX232及配套电容组成转换电路下载。建议用USB转TTL232更简单简洁。你电路板上的USB母座不好,不如用四根排针简单易懂。另外你晶体和电容离单片机太远了。

网友C:
几元钱买一条下图那样的下载线,系统板的p3.0和p3.1各引出一个插针,用杜邦线连接这两个插针和下载线的对应插针,下载线的usb口接电脑,就可以下载了。当然还要先安装340的驱动。

网友N:
你拉一个下载电路就行

网友N:
你买个TTL头,专门就是连接单片机和电脑的,记得要引出RXD TXD VCC GND然后你接上就可以冲程序了。

网友O:
需要用下载线,链接烧录软件用烧录软件将hex文件下载至单片机,这样单片机就能惊醒识别命令

网友P:
照我的图纸做电路,外加安装CH341驱动。然后使用STC-ISP软件下载。万无一失。如果下载失败,请看下面的PDF文档。

15 03 04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