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三态输出,怎么输出高阻态?

楼主:
74hc595,数据为0时输出低电平,数据为1时输出高电平,怎么输出高阻态呢?
这个不是3态输出吗?
非常感谢

网友A(2020-12-06):
读读74HC595的数据表,知道如何配置高阻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13脚(/OE)为高电平时,Q0~Q7都为高阻态(只能全部控制,不能单独控制其中一个输出端)。

明白了,感谢。原以为是可以分别输出高电平、低电平、高阻态呢。

网友D:
看规格书,真值表.

网友C:
当13脚(/OE)为高电平时,Q0~Q7都为高阻态(只能全部控制,不能单独控制其中一个输出端)。
输入
输出
功能
SHCP
STCP
OE
MR
DS
Q7’
Qn
×
×
L
L
×
L
NC
MR为低电平时仅仅影响移位寄存器
×

L
L
×
L
L
清空移位寄存器到输出寄存器
×
×
H
L
×
L
Z
清空移位寄存器,并行输出为高阻状态

×
L
H
H
Q6’
NC
逻辑高电平移入移位寄存器状态0,包含所有的移位寄存器状态 移入
×

L
H
×
NC
Qn’
移位寄存器的内容到达保持寄存器并从并口输出

L
H
×
Q6’
Qn’
移位寄存器内容移入,先前的移位寄存器的内容到达保持寄存器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