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平面旋转程序与原理图

楼主(2020-12-05):
电路原理图如下:

bit BIT_timeout=0;
void int0() interrupt 0        //使用外部中断0
{
        BIT_timeout=1; //起点标志位
}

/*****************************************/
void Shift_data(unsigned char temp)          /*发送数据*/
{
        unsigned  char k;
        for(k=0;k<8;k++)//一个字节8位 发送给595
   {
           DATA_595=(bit)(temp&0x01);//通过IO口送一个位给 595
       temp=temp>>1;  //字节移位 准备送下一位
           CLK_595=1;
           CLK_595=0;
   }
}

/*********延时子程序**********/
unsigned char  DelayU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x ;
        for(x=0;x<=N;x++)
        {
                if(BIT_timeout)
                        return 1;
        }
        return 0;
}

unsigned int i=0,j=0;
unsigned char Data_L=0xff;
unsigned char Data_H=0xff;
unsigned char time_delay=0;
unsigned char k;

#define ucNumRows 176 //定义一周显示字个数

void main_loop(void)
{

        if(BIT_timeout)        //起点判断
         {
                BIT_timeout=0; //清零
                j++;
                if(j>(uiFontNumber-ucNumRows))
                        j = 0;

    for(i=j;i<(ucNumRows+j);i++)  //立体显示176列 数据   176/16=11个字
    {
                        Data_L=IapReadByte(i*2+2);        //缓冲数据低位
                        Data_H=IapReadByte(i*2+3);//缓冲数据高位
                        Shift_data(Data_L);        //送数据低位显示
                        Shift_data(Data_H);//送数据高位显示
                        CLK_595=1;
                        CLK_595=0;
                        OE_595=0;

                        if(DelayUs(35))//延时值 可以改变字体的宽度  值越大 字体越宽
                        {
                                OE_595=1;
                                return;
                        }
                        OE_595=1;
                }
        }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main_lo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