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单片机实现按下按键顺序的实现

楼主(2020-12-05):
RT
举个例子就是 加入有三个按键,先按那个按键,屏幕会显示1 再按下一个按键会显示2 等等 求大佬告知

网友A:
不能理解你的问题

网友B:
sbit k1=P1^0;//1号开关
sbit k2=P1^1;//2号开关
sbit k3=P1^2;//3号开关
至于你要在那显示我就不知道了。。。。